[电动] 喜利得te6a36Avr油封漏油,请问这个冲击钻撞针怎么拆的

楼主(2022-05-14):
请问这个冲击钻撞针怎么拆的,油封漏油,有拆过的吗??
wechat_upload1652535162627faf7a6ba26
wechat_upload1652535163627faf7bf08b6
wechat_upload1652535165627faf7d4bfe6

网友A:
好像轴承下面有两个钢珠,要把轴承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轴承下面有两个钢珠,要把轴承拆掉

没有吖,看不到轴承

网友:
应该是从轴承后面那个孔把里面的卡簧31拆掉 。

网友:
看图好复杂。。。

网友:
看图好复杂,实际动手反而没这感觉

网友:
漏油就经常补油,漏油的好处是减少冲击子的磨损

网友:
轴承下面有钢珠,拆掉钢珠就能取出冲击子,冲击子的小油封我有无刷款的,不知道和有刷款的一样不一样

网友:
嗯,对,轴承下面有卡簧,拆掉轴承就能拆掉卡簧,和无刷款结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