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到手拆 腾达SG105G+ 千兆五口交换机

楼主(2022-05-14):
外包装和参数

取出实物,好小巧

正面

没螺丝,指甲扣开

主板

5v电源输入,防反的tvs没装,用的1117降压

24c08,存固件的, 旁边还有一个dcdc(JWM3L)

主芯片 IP1707,貌似度娘没资料

这差分线还是标准走法,等长处理

end

网友A:
真巧了,我捡了个百兆的一样的壳子,

网友B:
里面真的简单啊

网友:
小巧  监控用不错

网友:
腾达的市场占有率还是有点高

网友C:
怎么又1117又dcdc芯片的,到底哪个做主供电?

应该直接和海康一样一个1117走天下

网友:
腾达还好吧,我买的铁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巧了,我捡了个百兆的一样的壳子,

百兆是真过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真的简单啊

没有多余的物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又1117又dcdc芯片的,到底哪个做主供电?

应该直接和海康一样一个1117走天下

没仔细看,应该是不同电压

网友:
可惜没无线功能,家用有点鸡肋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兆是真过时了,

百兆的,做监控还能够用,一个摄像头带宽不到10M

网友:
有个SG108的千兆8口没拆过,应该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巧了,我捡了个百兆的一样的壳子,

用的同一个模具,这样节省成本

网友:
没有多余的物料

网友:
监控用?我是想不出别的地方用了

网友D:
家里有个同款,长时间开机使用会有断线情况(10--20天不等),估计是温度高,摸外壳是温的,主控温度应该不低,懒得拆,反正十天半个月的,光猫、路由器也得重启一次(本地网络不行,长时间占用同一外网IP,又不是经常性大量上网数据吞吐,比如白天上班,晚上回家才上网,或者不经常下载东西、看电影之类的,长时间会降速,只能重启重新获取新的IP),索性拆了个客厅灯的遥控开关,三段式的,分别控制光猫、路由和交换机,想重启哪个一按一开,白天不在家就全关了,还能省电。

网友:
这种如果路由端口不够用做扩展还是蛮好的  小巧不沾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有个同款,长时间开机使用会有断线情况(10--20天不等),估计是温度高,摸外壳是温的,主控温度应该不 ...

照你这么说,我得加个散热器,这东西是公司办公室里用,一年就放长假才会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