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飞利浦比较罕见的初代紧凑型CFL(PHILIPS GENIE 5W)

楼主(2022-05-14):
之前家里筒灯里的飞利浦5W节能灯坏了,现在拆解看看

拆前来个全尸

重量50克,还有点份量

文拆不行,拿出电磨和起子开撬

花了半小时终于拆开了,太坚固了

主板的连接线拔出来

外壳内部的样子

从卡扣上撬下主板

拧下连接丝

灯管底部的封口,应该是汞齐管

主板一览

艾华电容

这种小电容现在的节能灯都见不到了

13001三极管特写

涤纶电容特写,拍不清楚

好小的变压器线圈啊

工字电感特写

这是保险管?

板子背面,真干净,一个贴片元件都没有,这么小体积不错了

接线端锈了

拆解完毕,点个赞吧

网友A:
这个就是光效好

网友B:
当时做工不错了

网友C:
好像是阳光照明给飞利浦做的,三基色灯管,13001自激振荡电路,要是过流保护芯片方案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光效好

光效好,但是寿命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做工不错了

现在的做工只有更好,体积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阳光照明给飞利浦做的,三基色灯管,13001自激振荡电路,要是过流保护芯片方案更好。 ...

阳光?它有能力给飞利浦代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阳光照明给飞利浦做的,三基色灯管,13001自激振荡电路,要是过流保护芯片方案更好。 ...

话说这个有EOL保护或者过流保护吗?

网友D:
真不错,看着很不错

网友E:
用料比国产品牌的好一些。荧光灯要想延长寿命,使用原则:在需要使用的时间内常开不关闭,不用频繁开关;尽量不短时间使用;另外也要注意散热。

网友F:
荧光灯很容易坏,现在都换LED灯了,几年都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料比国产品牌的好一些。荧光灯要想延长寿命,使用原则:在需要使用的时间内常开不关闭,不用频繁开关;尽 ...

但是这个寿命很短,只有6000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荧光灯很容易坏,现在都换LED灯了,几年都不坏

反正我挺喜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不错,看着很不错

你觉得不错就好

网友G:
一般是启动电阻坏了哦,可以修的

网友H:
我们以前用的多是卡扣,现在难买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是启动电阻坏了哦,可以修的

都破拆了,回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以前用的多是卡扣,现在难买灯

卡口都淘汰了

网友I:
电路板没坏的话可以留着改造,坏了就拆件吧,老货腿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路板没坏的话可以留着改造,坏了就拆件吧,老货腿粗

电路板可以留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