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维修,一块按摩椅控制器主板

楼主(2022-05-14):
一个按摩椅的控制器,上电不开机,开关键指示灯亮,待机电流26ma,按下开机键电流没变化。板子各测试点电压3.3v,1.2v都有,唯独没有5v电压,坛友给指点,该怎么查

网友A:
我看这板上有MCU、有缓存、还有FLASH,应该有好多组电压呀。我的思路是:先搞清各电压之间的逻辑关系,比如:是12V BUCK降压成5V,5V再LDO降压成3.3V,还是12V直接BUCK降压成5V和3.3V,再LDO成1.2V、1.5V、1.8V……,然后还要搞清楚它们之前有没有使能控制的关系,比如待机时只有3.3V供给MCU,5V要经过MCU的控制才会出来等等复杂的三角关系,最终把所有供电都修出来,那才能解决问题,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这板上有MCU、有缓存、还有FLASH,应该有好多组电压呀。我的思路是:先搞清各电压之间的逻辑关系,比如 ...

谢谢,这个mcu找不到资料

网友B:
5V电源如果是给液晶屏背光供电的话,可能是受控的。开不了机的情况可能和这组电压没有关系。
单片机工作的三要素是电源、晶振、复位。可以先查查这三个是不是都正常。曾经碰到过几次晶振坏掉的情况。
测一下开机键的电压,再测一下波形,看看是什么情况。
这个主控的详细型号是什么,中间一段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电源如果是给液晶屏背光供电的话,可能是受控的。开不了机的情况可能和这组电压没有关系。
单片机工作的 ...

开机有3.3,触发没电流,示波器没有,

网友:
5v去哪都不知道。。。这板子不难修。。。分路跑。。

网友:
看介绍,主控,内存都有供电了,看看程序芯片的供电,晶振电压,都正常的话,程序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