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三星移动固态硬盘T7 Shield(2TB)开箱及评测数据

楼主(2022-05-14):
帖文说明:
①帖子仅公布数据。
②帖子内容分为实物摆拍、评测主机配置、包装特写、开箱过程、实物特写、芯片方案文字版、各类性能数据。
③款式为移动固态硬盘。
④款式标称容量2TB。
⑤希望评测数据能对各位有帮助,评测数据仅供参考。

三星移动固态硬盘T7 Shield系列2TB实物拆解: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8576-1-1.html
三星移动固态硬盘T7 Tough 2TB开箱评测数据: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4497-1-1.html

实物摆拍:

评测主机配置:

楼主:
包装特写

楼主:
开箱过程

①包装是用常规胶纸封口的,慢慢的抠出口子撕开就行。

②抽出里边的盒子

③前方有个包装扣缝,打开它。

④打开就能看到移动固态硬盘主体在这里

⑤拿出盘体和盘托,下边就是数据线和说明书了。

⑥从侧边打开。

⑦拿出里边的小盒子就行了。

⑧打开小盒子,里边有两条数据线和一个说明书,然后就开箱完成!

楼主:
实物特写

放在键盘的摆拍

楼主:
芯片方案文字版

主控:三星S4LR033(PABLO)
桥接:祥硕ASM2362
闪存:三星K9DVGY8J5B双贴【3DV6-136L TLC 512Gb】
片选:8CE
晶片:32die

方案是根据评测数据猜出来的,像极了更新闪存工艺的T7。
花费不小,不舍得拆解!啥时候暴富了再拆解。

楼主:
实际容量&峰值读写

楼主:
多项读写&压缩基准

楼主:
数据跑圈&实时读写

空载&满载温度

无风扇辅助散热……

楼主:
大文件传输【单路&双路】

传输环境
测试系统:Win10专业版64位21H2
测试接口:USB3.2 Gen 2
测试文件:游戏压缩包,共2个文件,共约139GB
传输硬盘:三星PM9A1 M.2-NVME 2TB
文件系统:exFAT,512KB

单路

双路

楼主:
小文件传输&删除

传输环境
测试系统:Win10专业版64位21H2
测试接口:USB3.2 Gen 2
测试文件:求生之路2游戏文件,共59296个文件【大小不一】,共约14.2GB
传输硬盘:三星PM9A1 M.2-NVME 2TB
文件系统:exFAT,512KB

楼主:
一些彩蛋

提货照

PSSD合影

网友:
说实话好丑

网友:
楼主的存储设备好多啊

网友:
拆了个T5的2T,鱼上1200左右买的,只写了100多G

放入MSATA转接盒中作内置下载用的SATA盘

比直接买860EVO 2T的便宜多了

网友:
lz的存储设备真够多的

网友:
主机豪,存储豪!!!

网友:
就是太大了,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叫“Shield”

网友:
得益于内部特殊的热材质,它满载温度也不高

就不知道这种一模一样功能的材料,你们华强北搞不搞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