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日置DT4256号称对标福禄克115/117?感觉是想多了!

楼主(2022-05-14):
福禄克11X系列,安捷伦U123X系列,日置DT425X系列,号称是对标的系列!
之前,测试过安捷伦U1232A,除了做工差点意思,感觉也不比福禄克115/117差!
今天要测试的日置DT4256,有亮点,但是,问题貌似也不少!
1.低阻抗档LoZ,内阻超过900K,这也太大了,实际使用效果不会很好了!117LoZ档是3.3K左右!
2.屏幕区域左上角有个很小的红色指示灯,在电压档超量程,蜂鸣档,二极管档的时候会有灯光提醒!
3.切换量程时,会有嘀嘀嘀的报警音,这个很烦人,也不知道这声音有何意义!比如你测量一个电阻,会有一连串嘀嘀嘀嘀,,,,,太搞笑了!
4.二极管档开路电压超过4V,但是,量程只有1.5V,正常压降时,会不停的嘀嘀嘀报警,并闪红灯,短路时,长鸣,红灯常亮!
5.低通滤波功能有100Hz和500Hz两档选择!115/117缺少低通滤波功能!
6.电容档最小量程是1μF ,没有小量程!测不了很小的电容!量程这方面跟115/117差不多!
7.只有1个大电流插孔,内阻35毫欧,这个档位竟然集成了60mA和600mA两个小电流量程!结果不难想象,这两个小电流档,不仅有底数,精度和稳定性也一塌糊涂!形同虚设!
8.直流电压,电阻测量速度比115/117快一点,但是,交流电压115/117略胜,电容档测量速度直接被115/117秒杀,太慢了!
9.橡胶外套有点太滑!手感不如115/117。胶套还是容易老化掉肉!
10.整机工作电流6mA左右,开背光会增加10mA,蜂鸣档二极管档报警时电流超过60mA。
11.交流频响一般,正玄波超过2K就力不从心了,不如115/117,尽管115/117频响也一般!
12.内部用料做工不错,但是,差不多的功能设计却远不如115/117简洁!
13.屏幕字体偏小,对比度偏淡!测交流时,副显可以同时显示频率!

总结就是一块槽点多于亮点的表!

楼主:
拆机篇!用料做工都很好!就是集成度不高!

网友:
大神感觉用料还是很不错的啊,日置外壳工艺肯定比不上福禄克,福表整体上我感觉是最厉害的

网友A:
两个价格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价格差多少?

应该是日置便宜。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相信我

网友B:
4256是有pk F115/117的实力的。
从几个方面来看
1核心,4256的核心是mux+adc的asic,115/117的方案近似LT给做的。但似乎日置的零点有时候会有些问题。
2分压电阻,4256是分立的,115/117也是,但115/117的10M欧电阻更好,且有屏蔽。
3电流档,115用的是锰铜,4256的看起来是伊莎贝尔的贴片也是锰铜,性能接近,结构上看4256到mA档是运放实现的,运放有失调很正常,这算是额外的功能,不必吹毛求疵。

其它的感觉主要是使用习惯上的差异,不算什么大事儿。总的来说和115/117的确是有一较高下的实力的。
日系其实不少厂家实力都不错,而且挺有特点,比如横河电机,还有个爱德万是不错的厂家,不过好多年不出手持表了。

网友:
国货什么时候达到这个水平?拨盘感觉镀金效果好啊。

网友:
4256不应该对标117-1232,后者单手把握的同时可以换挡4256就不行

网友C:
毕竟是模仿的,性能上有差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毕竟是模仿的,性能上有差距

模仿?不知道从哪儿看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4256是有pk F115/117的实力的。
从几个方面来看
1核心,4256的核心是mux+adc的asic,115/117的方案近似LT给 ...

您说的那些参数我确实不懂,但是我上天去美亚和欧亚,德亚简单看了一下,民用手持表, 除了福禄克就是其他品牌的国产手持表,其他的民用级全军覆没,
  相当于国内人民币千元以下全是国产的和山寨的,国内千元以上基本上福禄克包圆了,不过有一点,因为汇率的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国内的表国外价格非常的夸张,一般换算过来都是人民币的3倍价格,是3倍价格,
  所以感觉日置这些品牌真是没有什么存在感了,可能是我接触这个行业比较少,(专业表我更不懂了,是德的那些不在这些讨论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那些参数我确实不懂,但是我上天去美亚和欧亚,德亚简单看了一下,民用手持表, 除了福禄克就是其 ...

看不到不代表不好。
我们的产品优势主要还是在价格上。而非技术上。日置,横河,爱德万都有自己的手持表asic,技术水平不差。德国人也自己搞了,甚至有手持6位半。甚至台湾也有些有想法的产品。而我们还没有过像样的asic。你可以试着找块爱德万一二十年前的4位半手持表,看看比起87什么感觉。
我个人使用上不排斥日本表,但购买时我也会犹豫,主要是没资料,不好校。我自己的主力表就是爱德万的小台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仿?不知道从哪儿看出来的

瞎猜的,真不了解!

楼主:
稍微暗点环境下的屏幕显示效果!

网友E:
你用这几个表的电压档测一个不滤波的半波整流看看结果( 交流电压档和直流电压档都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这几个表的电压档测一个不滤波的半波整流看看结果( 交流电压档和直流电压档都测一下) ...

你是不是想知道测量半波整流交流分量的问题?
由于很多万用表,尤其是福禄克的表,交流电压档输入会串联一个电容,由于半波整流后是直流电,信号基本被电容隔离了,测不出来很正常!这个问题有些国产表也有比如优利德171A,华仪8218,我很久以前,发过一个8218的帖子,8218只要把这个电容短接掉就可以测量交流分量了!如果存在这个设计的表,你只能期盼这个表有AC+DC功能了!我不建议去短接这个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想知道测量半波整流交流分量的问题?
由于很多万用表,尤其是福禄克的表,交流电压档输入会串联 ...

直流档没串电容,好像读数也是错误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想知道测量半波整流交流分量的问题?
由于很多万用表,尤其是福禄克的表,交流电压档输入会串联 ...

我记得F10X测半波直流电压偏低50%左右,F11X偏高20%左右,也就是说这两系列表测单边脉冲电路是极其不可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F10X测半波直流电压偏低50%左右,F11X偏高20%左右,也就是说这两系列表测单边脉冲电路是极其不可靠 ...

cf问题。万用表dcv没有明确的cf限制,测脉动直流cf过大有可能出错。不仅dcv就算acv遇到cf过大也有可能出错。仔细看说明书ac都有明确的cf限制。这不是表的设计问题,是使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