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泰] 擎泰sk6221板子再贴hcnd,顺便测一下跟金士顿G2的速度比较

楼主(2022-05-14):
最近迷恋老制程的slc,又搞了几片hcnd,这次的颗粒质量不错,全部都是0坏块,直接拆板的,健康度很好,上次买了两块板子,做了一个盘,另一块板子闲置,前几天打算把已经做好的盘补一下焊锡,装在金属cnc壳子里面,结果就是弄坏了焊盘的两个脚翘开了,我干脆用刀片给切掉了,所以只能单贴了,看看单贴的速度如何~另一个盘还是好的,换在cnc壳里面,不惜成本呀
中间还有个插曲,那个电感,原来的是线性电感,我换成叠层的,结果发现短路,后来换回原来的,好了~

焊盘贴好之后,用曲别针夹住,再用热风枪吹一下,补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装上cnc外壳,就是因为喜欢

跟金士顿G2合照,等会要测试一下两者的速度

量产

测速1

测速2

测试3

金士顿g2的速度,不得不说,g2贴的6ddj,群联这个速度还是不错的

另一位主角,单贴板

p.s.结论:6221单贴,速度损失了双通道,但是速度下降并没有呈倍数关系,而是大概下降了三分之一那样,这个单贴盘当个备件盘吧~
完结。

楼主:
金士顿是3年前买的

网友A:
SK6221上限这么高的吗 我903双贴JCNE1也就比这个快一点

话说楼主的6221主控板哪买的 打算也双贴K9WBG玩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K6221上限这么高的吗 我903双贴JCNE1也就比这个快一点

903的4K就是渣,擎泰已经倒闭了,绝版了,不过sean那里还有成品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6221上限这么高的吗 我903双贴JCNE1也就比这个快一点

淘宝上有唯一的一个卖家,这个板子还是不错的,但是6221贴wbg没意思的,速度、容量都不够,我贴过,你搜一下我的帖子能看到我贴的那个wbg,后来我拆下来了,换了hcnd,你如果喜欢50nm的,可以用k9ncg,这个是wbg的叠焊版,单颗4ce,8gb,双贴16g,还是可用的,不过ncg的颗粒比较贵,也很少,没有意思,从数据耐久度来说,也不比hcnd更好

网友C:
速度不错,手里还有一片6221写保护板,收藏多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903的4K就是渣,擎泰已经倒闭了,绝版了,不过sean那里还有成品盘

我当然知道903的4K拉胯啊,也只做了那一个SLC的盘玩玩现在主要玩3281了,除了单通道连续读写慢一点,开卡需要点技巧之外还是比903强多了但是老颗粒老主控比这些更有意思

网友D:
挺好,32g做启动盘也够用了

网友:
我的6221空板买来就一直扔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然知道903的4K拉胯啊,也只做了那一个SLC的盘玩玩现在主要玩3281了,除了单通道连续读写慢一 ...

这个3281的颗粒不错呀,我的写入比这个低一些,只有8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不错,手里还有一片6221写保护板,收藏多年了

这颗写保护板很赞呀,绝版啦,贴上颗粒存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好,32g做启动盘也够用了

哈哈哈,这个我就是平时玩的,启动盘还是用慧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3281的颗粒不错呀,我的写入比这个低一些,只有80多

上土狗颗粒更快,0DFK 0DFL写入能到140+,并且4K读也快很多

网友E:
k9wbg08u1m可以上903似乎

网友:
引用 网友E:
k9wbg08u1m可以上903似乎

不能上903 因为是4K page,903只支持8/16K
902/902e可以,916 917也是不行的,支持列表里有但实际上没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