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 开卡 256G 容量怎么有点多啊

楼主(2022-05-15):
有一个IS903主控的U盘,开卡选择都是默认选项。写入120,读取170多点。怎么开的容量超过256g了,都到269gib了。用的NW388,镁光的。不是应该238g吗?

网友:
可以自定义容量啊,能开卡能格式化就用吧

网友:
冗余容量,有些出入也正常

网友:
把片子的冗余容量也开出来了吧。我以前也开过一个256g的,我记得开出来报告空间是259g,可用空间忘记了。反正不影响使用就行

网友:
不影响使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