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人生中的第一台八手原装白光HAKKO-936焊台(一)

楼主(2022-05-15):
很早就有白菜白光了,不过我发现挺费烙铁头,而且好的白光烙铁头价格也并不便宜,尤其是特殊头的,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就是想用锉刀改烙铁头,然后再自己电镀各种镀层,以适应自己的焊接需求,白光936和高频是比较理想的选择,不过一般高频焊台的头子太大了,无法做精细活,于是就买了一台日本原装的白光936焊台,价格80包邮,到手即用非常好,开机几十秒,350度,轻松化锡如水,手柄是A级1321发热芯,安泰信的小刀头......
(以下六张图源于咸鱼卖家实拍)
说是八手不知道夸不夸张

.

.

.这里几乎被烫穿了,后面填补修理

.电源线位置已经被改成了插座的,还带保险

.拆开上盖验明正身,白色外壳黑色变压器(我听说白色配的是绿变压器,黑色配黑变压器)
确定是936原装主板和936原装变压器很重要。不过这台是“拼凑”的原装还是纯原装咱就不得而知了

.

楼主:
拆开后清理一下

变压器有些生锈,还要除除锈

好像有一根地线是完全没必要的,就是最下面这一根
地线的金属板也有生锈而且是由外向内长的,需要打磨清理

拆下变压器

前面板还要拆掉插头座才能拆下

一张被热量烤变色的PCB

99年8月生产的,22年前的焊台

这种PCB不耐高温,绿色电阻是必须的

主板上两颗16V滤波电容漏液,滤波作用的,马上拆掉
324芯片竟然是摩托罗拉的,问了别人,这个应该是NEC的C324,曾经换过?

楼主:
变压器上的防锈漆也不是很给力,不过还好不影响使用,后面打磨打磨看看

如果没有后面的操作,这张PCB再战10年没问题

保险小板,使用的是慢熔的保险管250V 800MA

打算把芯片改成插接式的,拆掉了324芯片和1701

电容更换了两个拆机的三和电容参数与原装相同

真不敢想象,这个电位器用了22年了还是好的,手感依旧很棒,后面要清理维护一下

手柄座,原装新座非常贵,一个就要30-40元,国产的价格便宜,但是少了一个金属片

楼主:
人生中的第一台八手原装白光936焊台(二)

书接上文之前拆1701芯片的时候热风枪开了450度,分分钟把主板吹糊了,鼓包了,本人有强迫症,只能更换一张PCB了

对比了咸鱼上各种936 pcb走线,发现多少都有点差别,基于原版走线的主要体现在走线的粗细略有不同,最后选了一张黑色的,完美支持原装座和航空座,与原版走线也完全相同

撕下变压器的黑色胶带,进行打磨,镜面抛光(没有砂带机真累),缠上绿色耐高温胶带,贴上棕色胶带

焊接上纯铜接头(YQ原因,从深圳买东西发不过来就用了手里有的铜接头,那时打算改成航模接头EC5)

把旧主板的元件全部拆下来,挨个测量确定好坏,之后焊接到新的主板上,真好看呀

绿色电阻安装到主板后面,以后方便安装散热片

同样是LED那种通透的感觉还是有差别

考虑了好久没想到怎样给这个高温电阻装散热

原装的主板就看这个散热片的直角锐度就能轻松分辨,除非刻意作假

这主板比贴片电路板好看。电线全换成了航模线,硅胶材质柔软耐高温

更换下来的部分配件,其中主板有10个元件被替换了,瓷片电容换成了独石电容,蓝色可调电阻暂时换成了国产501的,进口的这个品牌可调电阻301的没货,只有501,以后再换,现在邮寄不了

经过许久思考终于想出了怎么给这颗很热的电阻装散热,使用水泥电阻去掉内芯,留下高频磁壳,用透明导热硅胶浇筑在里面

然后就是这样(一个构想,还没弄),哈哈哈,散热片是台湾利民的显卡显存散热片

这是买的外壳,塑料的

这种塑料壳子手感很一般,原装拿在手上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手感和这种纯塑料的截然不同

这个铝面板我一直没想好怎么修复(用马克笔一点点涂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
整备完的变压器
保险这里换了卡座式的

从外侧改到内侧

这是之前卖家改的,面带250V 1A保险管(快断的)

地线金属板,打磨抛光好后,因为锈迹深入挺多的,还是有黑点,就没有进行完全镜面抛光

加个小风扇,临时用用,后期还要改,进气效率低,底壳有开裂,修补膏粘结(米色的),应该用白色的最理想

上壳的伤是最大的,打磨掉烧糊的部分,直接用修补膏(家里修补瓷砖剩下的,比AB胶硬度更高,不容易裂)

感觉还不错,不得不说以前的外壳做工真好,

开始组装

新买的面板,材质与电路板一样,玻纤的,四方形

这个经典的936外壳的内部空间利用率真挺高。想在合适的位置加分风扇特别难,没地方

满满当当儿

没有使用原装铝合金面板,导致前面的塑料旋钮怎么装都不好看,后期还要再找个好看的旋钮

外壳我使用了砂光机直接打磨掉一层,然后用砂纸水磨,感觉还不错

要是喷个漆兴许会好看一点

还是原装壳看着舒服,有一种细腻感

有些地方还是很难清理掉发黄的部分

这就是我的第一台原装白光936
关于电位器的维护:拆掉了金属外壳之后,可以轻松打开里面。用超声波清洗掉了里面的黑色污垢之后又用棉签加酒精进行了进一步清洁。最后在里面均匀涂上阻泥油。之后再把阻泥油轻轻擦掉。肉眼看不到明显的固体阻尼油为准,就完成了维护。不要使用硅油,缝纫机油,会直接导致Alps电位器失效

网友:
还是原装的外壳材料好

网友:
不惜人力物力啊

网友:
这一炖折腾都不之80了

网友:
整体很不错,面板两边的缝隙宽了。

网友:
好好的原装正品被楼主活生生给弄成高档山寨,不过不得不说楼主好手艺啊,,,。。鸟

网友:
好用的话80手也没问题

网友:
这是真爱,不记成本啊

网友:
这成色有战争范儿

网友:
已有插座了,后面还留小尾巴?

网友:
换的板子都双面PCB了,为什么还要用跳线啊?

网友:
太能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备完的变压器
保险这里换了卡座式的

会玩,又会翻新,玩的不亦乐乎

网友:
真会折腾,工程有点大,花的钱,够买台新的。

网友:
看起来损坏往往是自己折腾出来的

网友:
这么折腾,时间应该花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