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请问是否9e2h特定模式下可以开成8h2h

楼主(2022-05-15):
我还有点7e2f 7e2h 7d2h是不是也可以同样操作开slc模式呢听说8d2f和7s2f同die也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忙

网友:
要不就解扣
要不用2246开strongpage模式

网友:
不清楚,没见过这种操作。

网友:
听说8H假货是9D或者9E改的

网友:
改ID是要有实力的

网友A:
臭鱼上有改好的,卖30几,只能骗过IS903,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臭鱼上有改好的,卖30几,只能骗过IS903,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3281能用啊,我试过了而且某鱼有90元32g单贴的3281 8h2h

楼主:
引用 楼主:
3281能用啊,我试过了而且某鱼有90元32g单贴的3281 8h2h

真原厂8h2h不可能100以内的,所以他那个3281 8h2h估计也是33块钱那个叫慧芯科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原厂8h2h不可能100以内的,所以他那个3281 8h2h估计也是33块钱那个叫慧芯科技的 ...

可以上46EN/903,寿命感觉跟9E2H开strong page差不多...也就是买个丝印好看?

网友B:
8h2h可能是特挑过吧,倒是8e2f我试过开strong page,开出来容量还是32g,应该就和slc差不多寿命了吧,32nm的7s都有20w,emlc怎么也有10w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8h2h可能是特挑过吧,倒是8e2f我试过开strong page,开出来容量还是32g,应该就和slc差不多寿命了吧,32nm ...

eslc 10w emlc 1_3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