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电脑反应慢玩游戏FPS低是什么情况,配置淘汰了么?

楼主(2022-05-15):
电脑反应慢玩游戏FPS低是什么情况,配置淘汰了么?

网友:
除了你是4代I3,别的都和我一样。玩游戏应该绰绰有余。实在要换,等等价格下来换显卡吧

网友:
哇靠,配置这么高,打任何游戏都没什么问题,还有强大的SSD固态加持,真有你的。如果非要说能什么东西可以升级一下下的话,你可以把显卡再弄个顶级的。

网友A:
你玩什么游戏?  以你目前的配置玩LOL  地下城  CF应该没问题

网友:
看玩什么游戏。主流大型游戏的话,确实该换了。酷睿12代,显卡30系列。

网友:
显卡gt730不行,至少750ti……

网友:
硬件没有动,软件却在马不停蹄的升级,都知道咋回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玩什么游戏?  以你目前的配置玩LOL  地下城  CF应该没问题

玩的穿越火线

网友:
换显卡  等降低

网友:
看游戏类型,730性能低了

网友:
电脑确实有点老了

现在都12代U了     4代i3  该换了

新本子也不算贵  4000-5000   能买个 挺不错的

网友:
奔腾G620爽玩原神、古墓丽影暗影,云游戏来的。

网友:
配置这么好还嫌弃啊?我的笔记本还是B960的CPU,下载机是E2-6110的,跟你的差远了,本来打算给笔记本换二代I5的,一想笔记本都用十年了,主板不知道能支持多久,勉强用用了,都换的固态也没有感觉慢

网友:
之前都用630玩剑灵,你这个 穿越火线没问题吧

网友:
配置太低了,内存,CPU,显卡,硬盘都要升级,基本上全部都要更换升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