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记录半夜的室内温湿度曲线的实验

楼主(2022-05-15):
记录工具是三星盖乐世S4(只有这个有环境温湿度传感器 别的安卓机不行)

记录并且保存

复制到电脑上 解压导入Excel 制作图表

网友A:
对应时间几点   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时间几点   怎么看

这个还没具体做 只是三星手机的传感器记录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应时间几点   怎么看

时间应该是秒,开始以后开始计时

网友:
会间单片机就方便

网友B:
要是搞web开发,jquery在网页中显示曲线,也蛮好看的

网友:
温湿度记录每分钟采样一次,采样率就很高了

网友C:
如果能详细讲讲是如何做的,或者给个链接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搞web开发,jquery在网页中显示曲线,也蛮好看的

web开发,用highcharts。至于湿度剧烈变化,是因为室外不是很热,空调停机所致。

网友:
esp8266读取室外温湿度,存入Mysql。nas开web,php调用CanvasJS生成图表!

网友:
非常实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详细讲讲是如何做的,或者给个链接就更好了

用三星galaxy S4(内置温湿度传感器的安卓机) 然后用传感器记录APP 记录CSV 导入excel 插入就可以了
和记录陀螺仪 加速度计 气压计 磁力计的数据方法一样

网友:
谁吧小米的温湿度计2破解下,别的都挺好,价格也低,传感器也不错,就是为了省电,数值反应很慢,然后记录周期是半个小时,实用性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