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笨思路的超级电容汽车电源 用6串16伏500F的超级电容组

楼主(2022-05-15):
用6串16伏500F的超级电容组,做一个启动电源

楼主:
大概是这么个思路,防水盒+电容组

楼主:
每一个电容之间隔卡纸,防止晃动,然后包青稞纸,再加上纤维胶带

楼主:
由于盒子空间很小,正负极的用输出没空间接铜鼻子,所以直接用紫铜片叠加起来直接打孔连接电容和输出接头,约20平方截面积。紫铜片和电容之间加铜铝复合片过渡。

楼主:
盒子开孔,左侧接头为输出,右侧接头为输出,中间是电压表,硕大的九脚开关。dc插座,充电模块散热孔

楼主:
局促的塞线接线,没有特别合适的线,用的线材偏粗,不过这样也更扎实,测试均压板工作正常

楼主:
组装,测试均压板

楼主:
再用16平方电缆,做一对夹子,完工

楼主:
引用 楼主:
盒子开孔,左侧接头为输出,右侧接头为输出,中间是电压表,硕大的九脚开关。dc插座,充电模块散热孔 ...

说错了,左侧输入,右侧输出

楼主:
九脚开关,太厚了,所以把引脚剪短。打磨平整防止割伤内部线路

网友A:
电容好是好,缺点太大太重了,启动到时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好是好,缺点太大太重了,启动到时杠杠的,

是的缺点和优点一样亮眼

网友:
为何最近都在想做启动电源,封闭时间太长了?

楼主:
刚买回来电容时,测的内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盒子开孔,左侧接头为输出,右侧接头为输出,中间是电压表,硕大的九脚开关。dc插座,充电模块散热孔 ...

我这个11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11斤

壳子这么重,一个电容一斤

网友:
享受DIY的过程

网友:
小排量汽车很好启动

楼主:
最笨的办法,一个九脚开关实现检测电瓶和充电的切换功能,本来是六角开关,但是充电模块输入输出不能短接,且内部不隔离,没想到好办法只能用这种笨办法了,好在壳子本身体积不算小,勉强放得下

网友:
看重楼主的电瓶夹子了,应该很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