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大家出出主意这个灯怎么拆开

楼主(2022-05-15):
没有一颗螺丝,反面一体成型,正面玻璃硅胶粘贴,不能硬来边上用硬物敲玻璃就碎了,这个要想完美拆开怎么拆,

补充  后壳塑料前面玻璃,加热不行,硅胶耐热,

感谢大家支持,终于拆开一个了,不过不完美,边上塑料还是坏了一点

网友:
显而易见%~

网友:
风枪加热+拆机片棒?

网友:
铁锤用力砸。

网友A:
面板玻璃下面有胶,加热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玻璃下面有胶,加热即可

硅胶加热,胶没融化后壳先融了

网友:
这种都是加热再撬开,高级点的话上点除胶剂,,,,

网友B:
这么多灯芯,散热好吗?

网友C:
这种相当难拆的,我之前要给这种灯换个电池,拆这个想了不少办法,最后我是电吹风加热之后掰着外壳边缘,外壳边缘比较薄,往后掰让塑料产生形变,然后玻璃板就会翘起来,拿吸盘吸住拉开的,最后拆出来的旧电池,实测只有800mAh左右,我换了个2000mAh的进去,应该够用了

网友D:
防水一次性的,拆开无法还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灯芯,散热好吗?

垃圾灯,不怎么亮,灯珠降功率了,想拆开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防水一次性的,拆开无法还原

可以还原,你看我的帖子,我最后拿704封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相当难拆的,我之前要给这种灯换个电池,拆这个想了不少办法,最后我是电吹风加热之后掰着外壳边缘,外 ...

这个方法有点靠谱,可以试试,改电池可以再改一下功率啊,我觉得这个灯太暗了

网友:
把玻璃外围塑料用壁纸刀削去,用细线绳拉

网友:
加热 倒酒精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有点靠谱,可以试试,改电池可以再改一下功率啊,我觉得这个灯太暗了 ...

改功率的话,太阳能板和电池都得换,再一个怕散热撑不住,温度很高

网友:
如果是好的通电让他自己发热 发热后再拆。如果是坏的 丢进可回收垃圾箱。

网友:
这里用的胶加热影响不大,基本就是硬撬,不能单点撬,要多点同时撬

网友:
那种拆手机屏幕的加热台试试。
如此的ip67,实在是高明

网友:
正面用热风枪吹一下然后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