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创新X-Fi声卡DTS解压第二弹:硬改

楼主(2022-05-15):
俗话说,不作死就不会死,但事实证明,作死也不一定会死,可能还会活得更好。
相信不少朋友看过我的帖子“小改创新SB0460声卡,测试DTS硬解压功能”一文。最近忽然想试试它的DDLDTSConnect功能,听说可以把电脑游戏的非DTSAC3音频实时编码成DTS输出到功放解码,但是这个功能被创新公司锁了,需要购买注册码才能用。无奈又泡了数小时的网,下载一个破解了该功能的驱动程序:“CreativeYouP PAX Fiv5.20 ISO”光盘镜像,按照指示清除原来的驱动重新安装,打开创新音量控制面板,编码设置出来了,成功启用,但这时发现两个问题:
1、 我的功放解码板挂了,没法测试编码功能;
2、 原有的解码设置选项卡神秘消失了…………!
经过更换多个驱动仍然没有出现这个选项,意味着硬解功能失效了!百思不得其解之际,再一次泡网发现,双声存的0460基本是Sound Blaster X-FiXtremeGamer Fatal1ty Pro版本,虽然硬件结构一样,也内置了解码功能,但创新官方从驱动方面禁用了解码功能,只能通过破解补丁开启该功能。此时回过神来,以前曾经用该补丁尝试打开SB0770的解码功能,因为硬件不支持没有成功,也没有删除该补丁,所以一开始装上0460的时候能开启硬解,重装驱动补丁没了,当然不能硬解了。为了证实这点,查看声卡条码为:MASB046AXXXXXXX;查看硬件ID为:PCI&VEN_1102&DEV_0005&SUBSYS_002C1102,所有证据都把这张声卡的型号指向Sound Blaster X-Fi XtremeGamer Fatal1ty Pro!

没办法,从硬盘找回补丁包,对应YouPPAX Fiv5.20版本是2_18_0013,重新安装驱动,先不重启,解压该版本的补丁并放到C:\Windows\System32\data文件夹替换原文件,重启电脑,硬解回来了,但是编码功能又变成打开失败了,看来补丁文件并没有破解这个功能!

按照一般人的思维,反正这个功能目前也用不了,就不管它了呗,奈何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加强迫症患者,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作死作到底!于是又上某宝,见到卖创新声卡的店家就问有没有铂金版的ROM,准备把声卡刷成铂金版的0466!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一家,芯片30运费8元,付款坐等到货,同时看到一个卖前置盒的,150买前置盒还送坏声卡,于是顺手拍了下来。
先到的是前置盒,外观很旧,排线也没了,声卡同样是046A,好坏不知。看了一下排线接口和IDE一样宽,问题是IDE线有一个防呆口而声卡没有,而且IDE线有一针接地了而声卡的那一针不是接地的。经过一番测量,声卡和内置盒接口有一排全是接地,剪掉这排的其中一针对应防呆口:

用刀片拆开IDE排线插头,取出中间的接地弹片,其中有一根弹片对应接触不该接地的那一针,用斜口钳剪掉:

前置盒拆开清洗干净,焕然一新,同时把歪七扭八的滤波电容焊开修正:

清洗面板,屏蔽罩打磨喷漆,组装装好后跟新的一样:

装入机箱的效果:

ROM芯片到了,型号和原板的一样,CSI24FC32W

ROM芯片装板,同时拆掉原晶振及外围阻容元件准备上高精度有源晶振。红圈是DSP的振荡信号输入孔,晶振输出接这里就行了。旁边有一块接地焊盘,焊上一根较粗的引线,另一端焊在晶振外壳上,作为接地的同时又可加固晶振定位不致以松动:

高精度有源晶振,接地脚是直接焊在外壳上的,实际只用到电源和输出脚:

电源脚折弯焊上线,从SPDIF口取电,输出脚直接插输入孔焊好:

装机测试:

成功识别为Sound Blaster X-Fi PlatinumFatal1ty Champion(SB0466)

再次清除驱动,搜索删除与创新有关的一切文件和文件夹、注册表,重启电脑装回YouPPAX Fiv5.20驱动,重启,硬解选项和编码选项同时出现,播放音乐测试硬解功能,原来软解噼里啪啦、跳帧似的声音没了,层次感也分明了很多;此前软解时,如果画面中有飞机绕飞,会出现类似于变调的音效,飞机的嗡嗡声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变化,是本人最反感的部分,现在也没有了。
(注意这两个功能不能同时打开,否则会出现类似于话筒啸叫声的反馈音):

测试中发现有些采用新编码方式的文件无法解码,估计这个声卡不兼容新的编码,于是删除KMPlayer,安装PotPlayer,右键点击播放器窗口,点击“设置”――〉“声音”,两个输出选中“Directsound SPDIF ”,输出方式“编码为DTS后用pass through输出”,最后点击“音频解码设置”:

在弹出窗口中将三个无需转码的编码方式将设置为“不使用”,其它按照个人喜好设置就行了:

设置完关闭播放器重新打开,以后每次改变设置都要重启一次,新设置才会起作用,打开DTS文件播放,电脑端所有音量控制均不起作,音量指示条显示空白(本来有绿色条随音乐跳动的,现在没了),证明硬解成功:

测试硬盘中所有的电影、音乐,全部顺利解码。
抽空检查了一下坏卡,原来是主板供电的一路5V有个0欧电阻开路了,估计上家把排线插反给烧的,更换电阻上机测试工作正常,经过一番打磨后纳入我的收藏箱备用。
最后附上手头相关的资料、补丁,给有需要的朋友:
提取码:nxvt

补充内容 (2024-3-13 08:57):
Win10驱动:
https://cn.creative.com/support/ ... mp;Product_ID=14066,&Product_Name=X-Fi%20XtremeMusicSB0460&driverlang=1033&OS=51&drivertype=1

补充内容 (2024-3-13 09:07):
https://files.creative.com/manua ... V_L11_2_30_0012.exe

网友A:
厉害呀,这也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呀,这也能改

这算是简单的了,有高手能直接读取芯片的程序进行修改,再烧录回去的,我没这个能力。

网友:
膜拜大神,软硬兼施

网友B:
强帖留名,话说这个声卡能找得到Win10的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帖留名,话说这个声卡能找得到Win10的驱动吗?

创新官网有WIN10,但是最新版的没有破解DTS。

网友:
佩服楼主,硬改声卡,解码增效,可不是一般的功夫。

网友:
这年头肯花时间折腾声卡的人不多了

网友C:
那个0466的8脚ic,能读得出来吗?把rom发上来玩玩。单声存的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0466的8脚ic,能读得出来吗?把rom发上来玩玩。单声存的可用的?

应该可以,但是不想拆了,我现在正在研究这个芯片的读写方法和ROM的编辑方法,共享里也有一部分资料,你有兴趣可以下载来看看。等我修改成功了再上传共享。64M的是通用的,0466本来就是单声存64M的,至于一些2M、32M声存的就不知道能不能用了。

网友:
腻害,有创意呀!

网友:
嘿嘿,真能折腾啊!

网友:
这是要从底层开始编程了啊

网友D:
手上有张创新的声卡好像是4870,PCI接口的,插上电脑开不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上有张创新的声卡好像是4870,PCI接口的,插上电脑开不了机

声卡坏了?还是硬件冲突?最好从BIOS把板载声卡禁用。我有一块板,不禁用板载声卡,就认不到创新的声卡,其它品牌的声卡就可以。

网友:
大神 要不要折腾一下sb0550

网友:
正在用SB0466 白金版,听歌...还有个SB0350 SB0612 哪个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