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金正A015播放扩音器

楼主(2022-05-15):
电源开关接触不良,拆开看看

5v电源

带U盘

一节18650电池

便宜的按键

没有代换的开关,将就用着吧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声音好大的

网友A:
该有的都有了,还行啊。这喇叭功率蛮大,声音不小吧。

网友B:
可换18650,良心设计。

网友:
内面集成块还挺多的啊。比某些山上的光光的板子强多了。

网友C:
点开帖子之前以为你会喷点啥进去修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有的都有了,还行啊。这喇叭功率蛮大,声音不小吧。

声音不能开大,耳朵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换18650,良心设计。

确实,18650电池可以更换,容量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开帖子之前以为你会喷点啥进去修复呢

开关打开的瞬间,触点打火,有时候开不了机,要多开几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关打开的瞬间,触点打火,有时候开不了机,要多开几次。

楼上可能要说WD40神油,我买了一瓶,修开关电位器或者微动按键之类的,确实方便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可能要说WD40神油,我买了一瓶,修开关电位器或者微动按键之类的,确实方便有效。 ...

我知道他说的意思,可是我没有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可能要说WD40神油,我买了一瓶,修开关电位器或者微动按键之类的,确实方便有效。 ...

我也没有,老是看帖子里各位大神说什么WD40,我想了想我又用不到

网友:
WD40有40ml试用装的,有时候活动只要7、8块钱左右,当然国产的这价钱可以买到一大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