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iPhone、安卓手机为何取消3.5mm耳机接口?

楼主(2022-05-15):
3.5mm耳机接口曾经是手机的必备,从功能机到智能手机时代都是如此,最近几年手机厂商纷纷淘汰3.5mm接口,乐视手机甚至比苹果更早引入了USBC耳机,以至于现在配备3.5mm耳机口的手机成了稀罕物。
  放弃3.5mm耳机接口到底有啥好处?中国电信今天做了个科普,解释了手机厂商为什么放弃3.5mm接口,主要有2个优点。
  中国电信表示,取消耳机接口主要是为了保证机身的厚度更加轻薄。其实除了我们直接可见的接口外,耳机接口的整个结构还包括为其供电和传输数据的导线以及封装外壳,成品模组最少也要5mm左右,而且会挤占很多机身内部的空间。
  取消耳机接口也能让手机的封闭性变得更佳,实现更好的防水效果。

  不过对于电信的科普,也有网友表示不认可,尤其是防水的优点,因为有些手机不防水但也没有耳机口,网友认为厂商取消3.5mm耳机口本质上还是为了省钱。

网友:
所以苹果就买蓝牙耳机了。

网友:
可能处于成本和防水等级的考虑吧。

网友:
为了普及所谓的真无线耳机呗,真无线耳机的寿命比普通耳机短很多

网友:
我用2部手机type-c转耳机效果都没3.5音质好,不知道是不是个例

网友:
为了卖配件,转换头,专用耳机,利润大大滴。
做音频 调试的时候,没有3.5耳机接口的手机都成了废物
以前用的发烧耳机也只能默默地拖上一个尾巴

网友:
完全是一个邪恶的设计

网友:
电视和手机看 国产的哪样不精简,你去看下三星电视接口和三星手机就知道了

网友A:
资本家的套路!

取消TF卡(外置存储),让你选择大内存的版本;

取消3.5耳机接口,让你买无线耳机;

取消随机电源适配器,让你自己买充电器;

…………

以上哪一项不是为了多赚钱!

网友:
取消耳机接口也能让手机的封闭性变得更佳,实现更好的防水效果。
以上就是扯

网友认为厂商取消3.5mm耳机口本质上还是为了省钱。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网友:
解释太牵强,这届网友不认同

网友:
可以认为是科技发展的需要,但也是为了卖type-c的耳机或者节约成本

网友:
我十几年前用的几个多普达都没有圆耳机接口,它那个接口类似miniusb还兼容,有9个触点除了充电数据线还可以转接耳机还支持线控,当年可就是太贵了,比苹果还贵,还有不够智能(傻)不被普罗大众接受而被淘汰。
现在你买低端就有3.5耳机接口,要求这接口的基本都是年轻人,中年以上你有见到几个人经常手机接个耳机塞耳朵的?

网友:
我现在的手机3.5接口开始接触不良了。

网友: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取消3.5mm的手机如果是主打线下机的型号,往往会在包装里附赠C口转3.5的转接口或直接送C口的耳机

网友:
就是为了降本,而且蓝牙耳机普及了,取消了也不会引起太大反弹.
至于更轻薄,这是取消之后附带的.
也就是说,厂商不是为了更轻薄而取消,
而是为了降本,更轻薄只是这样做之后,顺便收到的好处.

网友:
为了蓝牙耳机音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本家的套路!

取消TF卡(外置存储),让你选择大内存的版本;

资本家的套路!

网友:
安卓纯粹就是抄,苹果有什么就一定要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