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捡来的飞利浦18W荧光灯和惠普32V电源适配器0957-2242

楼主(2022-05-15):
去丢垃圾,看到物业公司扔出来的飞利浦荧光灯和惠普电源,捡起来研(chai)究(jie)一下。

修是不可能修了,拆板子元件用,这种灯家里用不上,不知道是不是正品

一起丢出来的还有杂牌7W的,看着板子小了一圈

这样对比更明显,18W对比7W,电路结构一毛一样

上烙铁,十分钟搞定,其它的电阻和二极管就懒得要了

电解电容内阻很大了,扔掉

电解电容老化

开关管是好的

7W的开关管也是好的

磁环对比,18W的匝数比7W的多一倍,但是匝数比是一样

打算用磁环和开关管做一个焦耳小偷电路来着,烂尾了

惠普的电源适配器,像是打印机扫描仪之类的设备用,32V奇葩电压

插电不亮灯,必须是坏的,大锤砸开,看做工还行

板子背面还有屏蔽板

屏蔽板是单面覆铜板,有烧糊痕迹

开关管引脚有打火痕迹

开关管电流取样电阻烧毁痕迹

拆下来果然是烧糊了,开路

整流桥没坏

换上功率更大的采样电阻

分解原配奇葩插头,改成DC2.5,完

网友A:
测试的工具是啥 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B:
我也有一堆垃圾拆件,但不长搞维修,占地方,头疼。

网友C:
30v,尴尬的电压

网友D:
同款测试仪。

网友E:
这么多好东西啊~

网友F:
中国话多么深奥

网友G:
拆的迅速,测试工具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的工具是啥 很高级的样子

淘宝晶体管测试仪,最便宜的彩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堆垃圾拆件,但不长搞维修,占地方,头疼。

确实如此,一堆拆机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v,尴尬的电压

是的,这个电压太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测试仪。

哈哈,我也是两串锂电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多好东西啊~

俗称电子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国话多么深奥

哈哈哈哈呵呵哈哈哈呵呵哈哈哈哈哈哈哈,博大精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的迅速,测试工具不错

减少垃圾总量哈哈

网友:
碰上就拿回家拆零件 电源32V搞好可以用

网友:
确实是太闲了

网友:
这种荧光灯已经快被led淘汰了,寿命甚至比不过白炽灯

网友:
几年前我也做过几个1节5号电池焦耳升压,全部失败放弃,当时没电感测试工具,不知道感抗参数。后来网购升压手电驱动,比做焦耳升压容易,一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