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一块买错电压的太阳能板

楼主(2022-05-15):
网购的太阳能板,本来是想做太阳能灯的,无奈输出电压太高,超出了控制芯片的极限电压,不能用,决定自己改一下,测试还不错,期待后续使用观察,此操作有风险,仅供参考,请勿模仿,造成的损失本人概不负责。

原板感觉是18片串联,输出电压空载11左右。

决定破板改成9片一组,分2组并联,效果如下图。

改前电压和电流。

改后电压和电流。

修改前后的对比图。

没啥技术含量,无非就是原来18片串联,改成2组9片串联的,然后这2组并联而已。

网友A:
这是赶上直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赶上直播了?

帖子还没编辑完就抢沙发。

网友B:
电压虚高接上电池就正常了,可不改。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虚高接上电池就正常了,可不改。

测试过了,主控芯片烧了,芯片极限电压8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过了,主控芯片烧了,芯片极限电压8伏

这是一个淡淡的忧伤的故事。

网友C:
楼主的图片没有标注,看不出改前、改后的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图片没有标注,看不出改前、改后的变动。

已经更新对比图。

网友A:
改的非常好,负载电压11V+改成5.45V.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非常好,负载电压11V+改成5.45V. 受教了~~

电压低了一半,电流高了一半,正合适。

网友:
  动手能力强呀

网友:
厉害了,过来跟高手学习学习,太阳能板都可以改

网友:
改下就更好用了

网友:
打孔改串为并不容易啊,一不小心就打费了。

网友D:
我买了两块最高14V的板子充铁锂,结果平时也就12-13V,根本充不了电,目前已两块串连,27V。接个二极管直接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两块最高14V的板子充铁锂,结果平时也就12-13V,根本充不了电,目前已两块串连,27V。接个二极管直接 ...

关键是你的铁锂电池组电压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你的铁锂电池组电压是多少?

4串,40AH,两块15W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4串,40AH,两块15W板子。

4串铁锂电压多少了,太阳能板单板14伏感觉有点低。

网友:
看到不错贴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