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D320-55AP ATX电源改0-30V 0-10A可调电源分享

楼主(2022-05-15):
航嘉HD320-55AP ATX电源改0-30V 0-10A可调电源功成。

       电子电路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有空闲时间就动动手玩一玩,在改造这个电源前,有一台0-15V 0-2A的线性电源,有一些12V,5V的电源,在一些维修和小制作的过程中不能满足现在的需求。

      今年疫情原因上个月在家的时间较多,挑战下自己改了这台电源。自己电子基础还是比较差的,视频看的不少,文章看的也不少,眼睛一看就会,一动手就废,就这个机会,又把最基本的元器件的名称、作用、用法、整流电路、滤波电路……又复习了一遍。

通过这次可调电源的改造,也有一些感悟与大家分享:

1.准备不足,动手前没有详细了解7500 339的功能、用法,只是抄来他人的数据,下载网上的图纸,实际操作起来发现不同之处就蒙了。(查找过欠压保护电路用时最多,需要提前做好功课)
2.操作过程中不够仔细,粗心大意,烧了一只功率三极管13009,
3.心态浮躁,遇到问题钻进死胡同就四处乱撞,不会调节,正确的应该是放下这个问题,去做些其它的事,静下心来补充一下相关的基础知识,再回来解决就没有什么难度了。
4.这台电源改造成功,感谢各位坛友,特别是猪蹄煮不烂的贴子,还有其它网站的一些资料,虽然改造完成,但很多地方也是懵懵懂懂,这也是一个开端,也会继续学习开关电源相关知识,再与大家交流。

本贴不是教程贴,个人能力有限没有达到出教程的水平,发图与大家分享交流。

网友A:
很长时间没人搞这类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长时间没人搞这类东西了。

谢谢回复,一是确实有使用需求,二是学习一下开关电源方面的知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一是确实有使用需求,二是学习一下开关电源方面的知识

能从0v起调么?

网友C:
这个电源不错的,我改过三只,两只改了可调电源,卖一个,自有用一个,另一个改了汽车电瓶充电器,充电很快的,一两个小时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从0v起调么?

可以的,这次改造没有详细记录过程,下一次写一下详细过程,我附两张图片,最低和最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不错的,我改过三只,两只改了可调电源,卖一个,自有用一个,另一个改了汽车电瓶充电器,充电很快 ...

目前使用稳定,没有自激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不错的,我改过三只,两只改了可调电源,卖一个,自有用一个,另一个改了汽车电瓶充电器,充电很快 ...

电瓶冲电电流电压设置多少?加防反接电路了吗?我正在用hk280-22改电瓶充电器。

网友:
我有一个航嘉电源,小板也是竖着连接主板的,是台电的,做工好,没改,用其他电源改了

网友D:
下次改改我自己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次改改我自己的电源

祝你成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不错的,我改过三只,两只改了可调电源,卖一个,自有用一个,另一个改了汽车电瓶充电器,充电很快 ...

怎么改汽车电池充电器?有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改汽车电池充电器?有教程吗?

电压调至14.4V,然后限流至电瓶容量的十分之一就可以了

网友:
前几年跟风改过一个,现在吃灰中

网友:
能把所改的电路公布出来吗

网友:
请问你的风扇用5V能转起来?。。。。

网友F(2022-06-21):
楼主你好,我也是航嘉电源hk300,电路图与你几乎一样,请问339部分去不保护是不是拆除D33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我也是航嘉电源hk300,电路图与你几乎一样,请问339部分去不保护是不是拆除D33就可以了? ...

不好意思啊,我真不好说,你最好是跑一下线路确认一下。

网友:
非常支持,2年前,我改了好几个

网友(2022-09-04):
好帖,学习了。以前改过,没有成功。最近又找了款长城的。准备先把图描下来,再来进行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