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应该是全网首创的主动待机式T12控制方式

楼主(2022-05-15):
前几天给客户样品程序调试完成,关闭电源后要焊开下载线,烙铁一接触把MCU下载PIN位置表面烧焦一条,MCU内部直接短路,心疼啊...
一检查,烙铁的接地线悬空了,而电源线还没有断开直接接地和感生电来个大碰撞.原来的烙铁是8字AC电源加外接接地线,于是下定决定把几年的T12烙铁拆了重新组装.
首先把8字AC电源改成品字三线AC线,全程原生接好地线,然后增加一条等电位线接在电源外壳,确保电位归零.
下面是重点.主动待机控制,在烙铁架固定圈安装接近光耦,利用接近光耦检测烙铁是否插入烙铁架,检测到插入烙铁立即把调节输出电压嵌位在2V,这个需要用实际电路调试,需要待机温度高一点需要增加二极管,待机温度太高了则发光二极管改成2个二极管嵌位这样1.2V已经很低了,准则是待机时烙铁头勉强化锡.蓝色发光二极管做待机显示用,大电流尽可能接在主VCC,减少5V 稳压器的负担.主要是接近光耦的选型和安装是难度,也需要实际调试放在哪个地方,检测烙铁插入做出明显输出.烙铁拔出立即恢复全功率加热基本3秒恢复可用温度.
这个方案之前已经使用几年没有烧死过烙铁嘴,也没有因为一直高温导致烙铁嘴快速老化,夏天待机时功耗5W左右,南方冬天会加到6-8W。

不知道规则,视频需要M币才能查看,打机不要随意点开,晕死.

以下是待机视频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_Oa_VpAxpwh4ExAmUOsnw
提取码:wwnn

楼主:
额,不会吧,视频附件竟然要钱,我设置了0M币啊.

网友:
这个和下载附件是一样的,下就有55Mb

网友:
看不清是什么烙铁控制板是什么样的,做了这么多T12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A:
烙铁这样没什么意义,热风枪才这样弄。

很多时候烙铁放架子上是因为我要取元件什么的,这时候不希望温度降低。延时一段时间再进入待机状态才有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烙铁这样没什么意义,热风枪才这样弄。

很多时候烙铁放架子上是因为我要取元件什么的,这时候不希望温度降 ...

热风枪别随便这么搞,没有延迟关机的话会烧的

网友:
最好再加个定时睡眠吧,否则忘了关就烧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别随便这么搞,没有延迟关机的话会烧的

我的意思是热风枪才需要放架子马上停止,烙铁不需要马上进入待机。

热风枪风扇肯定要延时等发热丝温度下降后再关的。

网友:
就是休眠座嘛,JBC之类的也是放烙铁架上就休眠,不过检测原理是手柄前端的金属部分构成回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不会吧,视频附件竟然要钱,我设置了0M币啊.

默认的场地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热风枪才需要放架子马上停止,烙铁不需要马上进入待机。

热风枪风扇肯定要延时等发热丝温度下 ...

热风枪本来不就是放到架子上就自动停止的吗?

网友:
我现在用高频焊台做精细活,12只用来普通拆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本来不就是放到架子上就自动停止的吗?

那不一定,我现在用的气泵热风枪就没有自动停止的。

网友:
我用T12焊接,普通烙铁拆焊,纯业余爱好者,有时半年不用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本来不就是放到架子上就自动停止的吗?

对啊 我还奇怪 不都是有磁感应开关的吗

网友:
有点错别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一定,我现在用的气泵热风枪就没有自动停止的。

还真没看到过不会自动停的风枪,倒是偶尔没放正不会自动停,你确定你风枪没问题或者放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