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闪迪自家消费级固态硬盘 SanDisk SDSSDA-240G

楼主(2022-05-15):
最近跟固态杠上了,买了好几个二手固态硬盘,到手第一时间开拆!上次拆过一个闪迪给品牌笔记本定制的固态,这次拆的是闪迪自家品牌,做工、用料、速度明显比定制的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电路板只有外壳1/3大小

闪迪自家的芯片

网友A:
闪迪家应该学习一下其它产品用金属外壳

网友:
杠了这么多固态,能给我推荐个不
120g已经够了,sata,性能也没啥要求,便宜耐操就好,新的二手都行

网友:
在闲鱼买的吗?坑多吗?

网友:
上次拆过一个闪迪给品牌笔记本定制的固态,
是哪个型号?

网友:
闪迪自家的主控

网友:
板子这么小,多少米?

网友:
没缓存正品,貌似比杂牌还是强不少,关键是价格。

网友:
感觉闪第也就那样

也想给笔记本弄个固态,不知弄什么好

网友:
感觉闪迪也是个比较坑的品牌。

网友:
和我现在机子上的一摸一样
当时狗东上478买的

网友:
金属外壳好吗?电路板很容易短路的。

网友B:
现在还有全新的mlc固态吗

网友:
金属外壳散热好一些,短路一般是不会的,只要板子固定好就没问题

网友C:
这样一个壳里面才这么点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迪家应该学习一下其它产品用金属外壳

成本高。
  现在的厂家,抠抠搜搜的节省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有全新的mlc固态吗

现在的消费级SSD几乎没有MLC的了,eTLC就不错了。

网友:
这就是闪迪旗下赫赫有名的“大号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一个壳里面才这么点东西

消费级产品,省料得很。
  想要好的长寿命耐用产品,得淘企业级SSD,工控SSD。瞧瞧这个1TB容量威刚企业级SSD
(ADATA ISSS332-001TTP)

网友:
对照六年前2016淘的大船货企业级SSD,两个35V 47uF的日本化工KZH系列黑金刚铝电解电容作掉电保护,MLC颗粒。用了六年还是杠杠的。

  现在的消费级SSD太偷工减料了,大多短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