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此灯已拆开,感谢大家支持!

楼主(2022-05-15):
拿到此灯想拆开想改造一下,一看懵逼了,简直一次性怪物,幸好有坛友支持,终于拆开一个,再研究一下此灯改造,电路简单关键空间太小电池只能放的下一节18650,亮度太低(这个可以改),电池容量太小(这个不怎么好改,空间太小),太阳能电池板也小,不值入手,

ic无字,红外遥控➕定时,

网友:
可能是同款     没有拆过

网友:
板小  怎么改都没意思

网友:
有个类似的灯,太阳能板用上了,灯开启有电流声,吃灰了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个十几块买的,亮度底不耐用,在吃灰,

网友A:
主要看价钱  好的太阳能板 价钱不低

网友:
这灯做工值9.9包邮

网友:
这个充电电压控制不准,容易把电池过充,我遇到两个都是过充把电池的安全阀顶开了

网友:
灯珠不少,不知道亮度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价钱  好的太阳能板 价钱不低

印象中单晶硅和多晶硅效率高价格贵,大多数用在光传感器小芯片,非晶硅和硒光电池便宜效率低。

网友:
这个太阳板估计充不满电池,这么多灯珠可惜了。

网友:
最大的不好就是空间太小,不好加电池,空间大的话加个电池,加个4056充放电管理,外面再并个太阳能板就好了。不过一想这工程也太大了点,不如再买个其它的。折腾。

网友B:
我买过,已经坏了

网友:
将就着用用就行了,坏了就丢掉

网友:
,和我的一模一样,不要改了,几块钱没有意义。外壳是塑料,加大亮度散热不好,而且是冷色灯珠偏蓝照明不好,我都是当夜灯用。我加了个保护板,灯珠减半,再换一半暖色灯珠改善色温,增大采样电阻降低电流,拿来干夜灯的活还不错。

网友:
和我的一模一样,不要改了,几块钱没有意义。外壳是塑料,加大亮度散热不好,而且是冷色灯珠偏蓝照明不好。我加了个保护板,灯珠减半,再换一半暖色灯珠改善色温,增大采样电阻降低电流,拿来干夜灯的活还不错。

网友:
好太阳灯都用这个品牌的18650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已经坏了

要加保护板板的,才可以用得久一点。

网友:
把电池的挡块去掉,装21650电池应该没问题,26650电池可能装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