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看看某宝上毛的C3320里边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2-05-15):
C3320是单位在某宝上买的新的,据说还是一个比较正规的店里买的,半个月前维修可调开关电源维修时炸开的,当时检验一下可调性能,没有装散热器,空载0--30V,带载0--2A,知道没装散热器,也知道这个管子不是正品,不敢往大电流上调,时间总共有2分钟时,听到“啪”一声轻响,电源没有了输出,关闭电源后检查就发现一对C3320炸开现象,是直接开裂那种,就像嗑开的瓜子皮。说明一下,电源没有自激,电路连接也没有问题,换上拆机件调试,还没装散热器,电流达到6A也没问题。好了,看看炸开的C3320里边白色的是什么东西吧。某宝还有可信的东西吗?

白色的是什么?指甲按压软软的,像某种胶

白色的是什么?指甲按压软软的,像某种胶

C3320

C3320

网友:
这是传说中的假货

网友:
白的是硅橡胶。

网友:
不论三极管还是mos管都要买拆机的,国产质量呵呵呵

网友:
现在电子元器件某宝真的貌似很少,我一个手电钻正反转控制电路用的集成块,在某宝卖了几家的都用不了。

网友A:
这是高压管,里面有硅胶很正常。

网友:
拆机的9毛钱一个,你为神马要买新的呢?某宝的全新货基本都是假的,这是常识

网友B:
没办法,中国这么大,你以为你发张图就不会有人上当了吗,明天太阳依然一样,回归原位,该怎么还是怎么,

网友C:
又知道一家店铺,蓝贤玲,先收藏。

网友: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网友:
我都是买拆机芯片,但拆机也没准,因为可能拆下来的就是假的,还有可能是坏的,但相比新的拆机踩雷的概率还是低,我买的旧管子修电磁炉修开关电源都没遇到不行的,而且旧管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知道一家店铺,蓝贤玲,先收藏。

之前在别家买拆机管子,到手一测10个里面总会有1个或者2个坏的(短路),怀疑是故意掺着卖的,但是在这家买10个管子就是10个都是好的,所以这家相对其他来说还是厚道些

网友:
个人觉得不如买拆机货

网友:
现在这种管子,还是买二手的放心点。

楼主:
这个应该是真品,和原装的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高压管,里面有硅胶很正常。

我把的管子砸开就没有白色的硅胶,如FGL40N120AND,1200V,电压更高。场管FQA24N50也没有。

楼主:
是某宝吗?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中国这么大,你以为你发张图就不会有人上当了吗,明天太阳依然一样,回归原位,该怎么还是怎么, ...

是这样的。但揭露的多了就会有更多的人注意到,假货存在就肯定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