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 LINK TL-WR2041N拆解

楼主(2022-05-15):
这个是450M的无线路由器,是过去2手买来做试验的(刷某些路由软件)。事实证明TP LINK的这些货都是渣货。
使用很不稳定,时间一略长一点(也就是4-5个小时)就出现路由断线等现象。
拆开一看,基本上就明白了:没有屏蔽罩,没有散热片。 你们说这货还有继续使用的价值吗?
1、外观

2、主板  主芯片:AR9344@530MHz,无线芯片:AR9381 3TX3R:3 ->450Mbps , 只做了2.4G。 业界对这个芯片还是比较认可的,比MTK的好多了,但是TP却在整体设计上缩水了,导致口碑越来越差。

网友:
看着还行啊,加散热片试试

网友A:
好像有PA和LNA,还不错了。
换电容,加散热片,然后硬改,然后刷openwrt,智能家电和物联网用,还能再战三年。

网友:
我也有一个WR2041N,用起来挺稳定的,可以把几个电解电容换成新的试一下

网友:
如果我没看错,,这个是1.0啊!不知道后面会缩成4啥样?

网友:
用的是原厂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PA和LNA,还不错了。
换电容,加散热片,然后硬改,然后刷openwrt,智能家电和物联网用,还能再战三 ...

买来后我已经刷了openwrt . 如果想继续玩一玩,估计要按你说的,加散热,换换电容了。

网友:
家用的一般用料方面要一般些,买个商用 的试试。

网友:
这板子面积和元件数量还不算差,看看TP缩水版缩小PCB精简元件让人不忍直视。

网友:
加散热片,换电解电容,新电容最好比原厂容量大一点,改完还能再战五年。

网友:
低端货都这种货色,极不稳定,路由还是要买靠谱的

网友:
我刷op,然后用来中继,基本上不死机。

网友:
硬件1.0版,还算不错了,值得折腾

网友:
450m的路由在2.4g时代算是不错的了,同时期很多单频路由都只有300m的速率

网友:
做工还可以,加强散热好点。

网友:
这款我也有两个,使用中如楼主一样,刷openwrt后正常。

网友:
HW 1.0的,怪不得呢,板子面积这么大。。。

网友:
TP3320刷了OP系统后做 主路由,一直用了几年没关机过,也从来没死机过,后来因为百兆才换下来,我的也是用的9344CPU,稳定的一批

楼主(2022-07-07):
今天把这个路由器给扔了,我加了一个散热片,然而在这个夏天,顶不住高温,频频掉线。
电子垃圾就是垃圾,不费劲去改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