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银星 99D 恒温电烙铁 900烙铁头

楼主(2022-05-15):
有个136S 600E可控硅 ,PTC发热芯。随着温度上升功率会渐渐降低。

网友A:
最高多少度?

网友B:
这个加个短接按钮 估计可以变成双功率,这个发热芯估计是11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加个短接按钮 估计可以变成双功率,这个发热芯估计是110V的

能解读一下吗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多少度?

根据ptc这个功率变化而变化

网友:
不调温还带可控硅,直通会坏的快?

网友:
还是用我的几块钱烙铁方便,即坏即扔

网友:
我的30w内热烧坏了两个塑料头了  融化了  板子上还有二极管  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加个短接按钮 估计可以变成双功率,这个发热芯估计是110V的

这个发热芯就是220V的,二极管是和指示灯串联的。陶瓷芯电阻随温度升高而增大,60W烙铁刚开机能到七八十瓦,功率大升温迅速。到450℃时仅二十来瓦,所以温度基本控制在450℃左右,电位器调到最大和最小,最终都能达到这个温度。

网友:
才看到电位器减配了。

楼主:
多谢解读。我加了个504上去。只是觉得延长了加热时间而已

网友:
这和PTC有啥关系?就是一个淘瓷发热管,里面是电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