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魅蓝2一直卡在meizu界面,不能开机

楼主(2022-05-15):
手机可以充电,也有充电显示

网友:
这个情况,通过刷机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进recovery卡刷试试,如果还卡这里多数就是字库坏了

网友A:
这种成色可以换不锈钢盆了

网友:
这手机现在还能用么,有一个一直在睡觉

网友:
这个基本上,一刷就好了,。简单的很。

网友:
刷一下机试试

网友:
卡LOGO十有八九字库挂了,刷也刷不过去。

网友:
直接恢复一次

网友:
自动卡logo的话大概率字库挂了

楼主:
刷机了,但刷不进。

楼主:
估计字库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成色可以换不锈钢盆了

现在旧手机恐怕一个不锈钢盆都换不了了

网友(2022-06-23):
刷机,如果还不行解决,就是闪存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通过刷机才能解决。

网友:
珠海小厂的手机我也用过,也发生过类似问题,它没华为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