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爱玛黑鹰电机控制器(高标AMZWK4817YA)

楼主(2022-05-15):
这边就不好打开了 得把密封胶清除才行 思考着要不要打开呢?

网友:
这又是哪家代工的

网友:
加热台啊,软化了胶可以抽出

楼主:
做工确实不错

楼主:
接线柱不好分离呀

吸栖器吸不干净

网友:
质量很好 爱玛的车子可以   ……

网友A:
就没人好奇这么大的绿色按钮是干什么的?

网友:
应该是有感正弦波,好像矢量调速算法复杂。要是有无感无刷模式更好,万一霍尔故障可以慢速回家。

网友:
表示这种吸锡器一点也不好用,特别容易滑,而且容易堵头

网友B:
mos管是如何做到紧贴的?

网友:
比我看过的一些控制器做工好不少

网友:
有没大神科普下正玄波的控制器好在哪里?节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是如何做到紧贴的?

有一个弹簧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没人好奇这么大的绿色按钮是干什么的?

里面有一个防水棉

网友:
外壳厚实,用料不错。

楼主:
今天终于无损把接线柱拆下来啦 用手机放大镜也看不清主控芯片型号,刚好前一段时间学着论坛的高手改了一个紫外线灯,一照就现形了啊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楼主:
中颖电子的SH79F 3213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