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差点烧起来!

楼主(2022-05-15):
刚刚在电脑前闻到一股味,过了一会电脑就自己重启,然后一进入windows后又重启,马上断了电源,拆开机箱,看了看又没看到什么?就按了开机键,十秒后发现cpu电源接口那里出现火花,马上断电,太险了,还好人在电脑旁。

黄色线一碰都掉下来了。

网友A:
线都这样了,电脑还能亮一会儿,真是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都这样了,电脑还能亮一会儿,真是奇迹。

可以进入系统。然后又重启,估计是进入系统后CPU用电增加

网友:
垃圾电源害死人

网友:
这是咋弄的,都成这样了

网友:
你这电源质量太差了

网友B:
怎么不晒一下电源的品牌,看上去电线铜丝挺细的,主要是接头质量量差,导至打火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晒一下电源的品牌,看上去电线铜丝挺细的,主要是接头质量量差,导至打火发热 ...

电源没问题,只是接cpu只有4p,主板是8p,我自己手贱,用了个4p转8p,其实不转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接触不好,发热、打火。

网友:
没坏别的万幸了

网友:
幸亏发现的及时

网友:
电源拆开看看做工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没问题,只是接cpu只有4p,主板是8p,我自己手贱,用了个4p转8p,其实不转也是可以用的。 ...

那就对了 …… 垃圾电源转接线惹的祸,电源不背

这种垃圾电源转接线太多了,一般人也不懂这根线的厉害,我碰到 的这样烧糊的垃圾线太多了

网友:
可能是杜邦线鼻子接触不良而致

网友:
接线技能不够

网友:
垃圾电源转接线害死人

网友C:
把电源的品牌型号曝光一下

网友:
装机电源尽量买好的,非必须不用转接线,以防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源的品牌型号曝光一下

电脑电源没问题,主要是我用了4p转8p的转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