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移动千兆光宽带,上传只有百兆,上传限速能修改吗?光猫是h60g

楼主(2022-05-15):
浙江移动千兆光宽带,上传只有百兆,上传限速能修改吗?光猫是h60g

网友:
这是正常的,你又不是对等宽带。改不的受局端限制。

网友:
我联通宽带 下载10m 上传1m

网友:
本来就那么多,运营商一直都这德行你居然不知道

网友:
这应该是机房控制的吧

网友:
就装最低带宽的,无论什么事要和运营商营销反着总没错。1000M又有什么用,纯粹营销噱头

网友A:
坐标:浙江宁波
宽带:中国移动
下行:200M
上行:100M
不挖矿也够用了
邻居的300M移动宽带上行也是百兆

网友:
家用宽带就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坐标:浙江宁波
宽带:中国移动
下行:200M

这已经很不错了,看看我的不忍直视
坐标:广东汕头
宽带:中国移动
下行:300M
上行:20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已经很不错了,看看我的不忍直视
坐标:广东汕头
宽带:中国移动

20M确实太少了,若是往网盘同步数据每秒就2M多点。

网友:
广东肇庆电信宽带同样是下载:300M,上传:30M,上传速度只有下载的10分1,家用宽带一直都是这样的啦,上传比下载慢很多的

网友:
这样还不知足 ?

网友:
能有100M很不错了/

网友:
如果喜欢折腾试试单线多拨运营商有没有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已经很不错了,看看我的不忍直视
坐标:广东汕头
宽带:中国移动

山东同样。

要命的是光纤到户,上网高峰期还有点卡。
想想宽带是不花钱的,我也就忍了。

网友:
3大运营商假如不骗国人!它们去喝西北风吗?

网友:
不错了还改,就这个样

网友:
不能改,账号限速,运营商bras上有模板的。

网友:
家用光纤上下行带宽不同是由光纤的接入方式 无源光网(PON)的原理决定的。
OLT的一根光纤通过光分配网络分成几十根、上百根接到每个用户家里的ONU设备。
用户的上行数据,网络里的每个ONU都是发言者,要想网络协调有序工作,网络里的每个ONU的发送时间片长度是相等、固定的,在一个周期内各个ONU按顺序依次发送上行数据,只有这样才不打架。所以上行带宽是总带宽除以用户数,这样就比较小了。

下行时就不同了,由于只有一个发言者OLT。它在一个周期内发送数据时会根据用户所需数据量的大小,动态调整每个用户数据所占用的时间。
网络里的每个ONU都会收到所有下行数据,只解出自己所对应的。
由于不是每个用户都同时占用很大的带宽,所以通过动态分配下行带宽,用户可以得到几百兆的速度。

网友:
之前50兆的上传是30兆,现在200兆了上传也是30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