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飞线抢救大锤下幸存的雷神玄龙机械键盘,兼谈机械键盘普遍飞线思路

楼主(2022-05-15):
前几天50块钱收了4块全新工厂雷神轴板,都是被锤过的(估计是测试品,破坏之后防止流入市场),其中3块锤得太狠,电路板都破了,只能拆轴用。还有一块虽然主板轻微变形,但电路板外观完整,也许还能抢救,于是有了今天这个帖子。特别备注一下,现在已经救活,发帖用的就是抢救之后的这把雷神玄龙双模,雷创红轴,手感还不错,雨滴声。

只有飞线完成之后的照片了:

从图片上可以看到,主板轻微变形,中间飞线密集的地方,有个明显锤头痕迹,其他没有严重的物理外伤。

接口不是常见5P端口,用万用表测量后,确定线序:

插线测试,灯光全亮(照片是救活之后润完卫星轴补拍的,当时没有键帽):

测试按键,问题还挺多,最上面一排功能键整体不触发、第三排P字符之后不触发、PageUP不触发,右箭头不触发:

看到按键测试图之后,心里就有个大致思路:整排不触发,应该是这一排连主控的线路断了;半排不触发,一般是这一排之间连接线路断了;单个键不触发,要么轴体坏、要么防冲二极管坏、要么线路断。

接着就要仔细观察背面线路板,这把雷神键盘的防冲二极管,采用这种3脚二极管,一个脚是公共端,另外两脚分别连接两只轴体的轴脚,也就是说一个这种防冲二极管控制2只轴体:

经过观察,键盘背面一共损坏(砸掉的、破碎的、有明显外伤的)4只二极管,从拆轴剩下的料板上拆下4只元件装上:

装上防冲二极管之后,右箭头、pageup键恢复触发,顶部一排和第三排后面一串、P键仍然不触发。
经短路轴脚无反应,应该不是轴体问题,大概率是线路断线。

这时候用万用表通断档,测量防冲二极管公公共脚,经过观察和比较,每一排的防冲二极管公共脚应该是相通的,第一排和第三排中间都有断开,应该是线断了,飞线连接公共脚。
两条飞线之后,第一排继续没反应,第三排“[”键之后正常触发,只有P键仍然不触发。
继续观察,发现P键正处在锤头痕迹上,估计除了防冲二极管断线,轴脚也有断线,继续飞线测试,发现飞到旁边轴脚时,可正常触发。

现在问题只剩下最上面一排不触发,经过测量,这一排防冲二极管公共脚已经连通,轴脚飞线也无法触发。
对比测量下面几排防冲二极管和主控的连接,分别连接主控芯片下面管脚右起第4、5、6、7脚,推测第一排应该连接第3脚,但是目前不通。
直接焊主控引脚难度太大,太过密集。经过观察走线,主控下面第3脚经过过孔走到线路板背面,观察料板背面同样位置:发现线路连通主控下面的一排焊孔!
马上测试,从第一排任意一个防冲二极管公共脚飞线到下面焊孔(从上到下那条飞线),测试,完全触发!

至此全键触发,基本功能恢复,剩下蓝牙功能慢慢再折腾。

装好键帽(随便找了一套旧键帽,丑了点):

估计是因为蓝牙键盘,为了省电灯光比较暗,好在我平时也不开灯:

网友:
雷神玄龙机械键盘

网友:
我怎么感觉50块是亏大发了

楼主:
补充一下,蓝牙也搞定了,现在只缺底壳。

网友:
好,终于不搞鼠标 搞键盘。。。鸟

网友:
怎么现在玩上鼠标键盘了;

网友:
雷神玄龙机械键盘,兼谈机械键盘普遍飞线思路

网友:
好东西
值得拥有

网友:
飞线抢救大锤下幸存的雷神玄龙机械键盘

网友:
谈机械键盘普遍飞线思路

网友A:
请教楼主个问题:机械键盘的个别几个键双击或连击了,除了换轴,有没有2其它方法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个问题:机械键盘的个别几个键双击或连击了,除了换轴,有没有2其它方法修理? ...

最简单往轴心缝隙里,弹片那一侧,滴一滴wd40, 然后大力按动100下。当然换轴最彻底

网友:


网友:
不错,能用就好。

网友:
能修好一个算了回点本了。

网友:
飞线技术是修修补补的基础,能修好不容易!

网友:
兼谈机械键盘普遍飞线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