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灯的驱动坏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2-05-15):
led智能控制器,支持蓝牙和遥控。
估计是低压板挂了

网友:
没个检测结果?

网友A:
真就看看啊?
上去分析一下啊,是你拆下的小板有问题,还是大板有问题。看查资料,看芯片的电源脚在哪,看看芯片有没有通电,慢慢顺着电源捋。
看你小板的样子是不是还带功率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就看看啊?
上去分析一下啊,是你拆下的小板有问题,还是大板有问题。看查资料,看芯片的电源脚在哪,看 ...

应该就是小版的问题,单片机的东西不好搞,没备份固件。表面打了防水胶,丝印看不清。封装有点像esp8266。
补一张小板的背面图

网友A:
在那个16伏的电容的引脚处先通个5伏的电,看看手机有没有能不能连上,不行就通12伏的电。纯粹就是无聊消磨时间,感觉就算是这样一搞,模块工作了,你也不会去修理,一是从高压变低压的芯片不见得有卖,2是不如换模块划得来。
话说家里有一台豆浆机不加热,就因为板子上涂了防水漆搞得我最后也没查原因。我怀疑是继电器不行,或者触点不行。我手头没继电器,也不想买,再加上也没胶水做绝缘,最后就放弃捣鼓了。

网友:
先改成手动应急用,有些单片机内置保密熔丝,触发后不能读写。

网友:
300v转12V芯片型号SM70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那个16伏的电容的引脚处先通个5伏的电,看看手机有没有能不能连上,不行就通12伏的电。纯粹就是无聊消磨 ...

会转不加热就是继电器少了,换个试试呗,换好了,喷点绝缘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那个16伏的电容的引脚处先通个5伏的电,看看手机有没有能不能连上,不行就通12伏的电。纯粹就是无聊消磨 ...

有下瓶三防漆卖, 我几年前10几块买了100ML一瓶,小刷子涂还是很好用的,塑料瓶的拧紧存放,一点味道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