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迷你不锈钢菜板D一个简易版小电锯

楼主(2022-05-15):
这个DIY源于手头上的小电磨,平时切个东西不好固定电磨,容易切偏。就想着低成本把它固定在一个架子上,能方便我切割些小东西(设计初心)。
由于是电锯的最小化系统,极简易版,所以叫它小电锯或许不太准确,就叫它电磨切割架子吧
主配件不锈钢菜板上场,切宝宝辅食的迷你版。
尺寸标称220mmx150mmx1.7mm 实际长宽厚都有不同程度缩水 边上是固定用的加长螺母,用了12个。

下面是小电磨,其实就是电机加了个b12夹头。

小电磨放不锈钢板上比划一下

夹上锯片连接杆来定位开孔尺寸。

装上锯片校准一下位置

下面就是各种开孔,休整,组装。

厚度不够,两个来凑 用免钉胶粘合在一起。

用抱箍自制一个电机屁股固定卡扣。

装上后屁股是这样的,电机和不锈钢菜板之间有个橡胶件,夹的很紧,有个向下的力,抱箍向上托举刚好夹紧电机屁股。

电机前端是m6螺丝固定在菜板上,固定好再一次修磨孔位。

孔位合适后,这个靠近锯片的固定位置要做沉孔。
其它孔位先偷个懒 先不做沉孔了,后期有需要再做。

组装好后的样子。

切割烟尘大,给电机做下护轴。

完活后。

调好锯片平衡,托举试机。还行哈

谢谢欣赏

网友:
加个靠山呢……

网友:
我还以为是厨房用的电锯

网友:
换锯片方便吗

网友:
开发迷你不锈钢菜板的新途径。

网友:
总体不错,就是红圈里的螺丝高了点,对切割有影响吧

网友:
加块亚克力板  覆盖一下几个螺栓帽

网友:
手工好确实,关键是原材料及工具好啊!

楼主:
这个金刚砂锯片还可以,金属玻璃塑料木材都测试过。

网友:
用这种不锈钢菜板,会不会特别容易费刀?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沉头螺钉呢

网友B:
不错,不锈钢不好加工弄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台面做成沉孔比较好。类似的不锈钢切菜板我也撸过,就是当料板用的,比单独买不锈钢板要便宜~

网友:
这手艺真棒,小台锯做的漂亮

网友:
其实我发现这种不锈钢小菜板儿当鼠标垫特别好使,只不过需要提前用砂柢打花。
而且还便宜。

网友:
这电机不是77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沉头螺钉呢

这菜板很薄的,沉不下去

网友:
手艺真棒,中间得槽是电火花切的,还是直接用砂轮磨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锈钢不好加工弄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台面做成沉孔比较好。类似的不锈钢切菜板我也撸过,就是当料 ...

先沉孔了一个重要位置的,剩下的等有空一个个攻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