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切换电子电路,又出新电路了

楼主(2022-05-15):
突发奇想,我又想到了前些年玩的CD40193,手里还有几片,用它的预置数功能可以更简单的代替上面的40106,而且是四路,启动电源瞬间,将输入端四个按键开关的的状态传送到四个输出端,哪个是低电平哪路硬盘工作,如果同时按下两个,则两路硬盘工作,同时按下三个,则三路硬盘工作·
没画出完整电路图,不过能看懂原理的应该一看就懂,有不对的欢迎指正

这是以前的
--------------------------------------------------------------------------------------------------------------------
这是新的,这个还没做。

楼主:
我的电脑放四个硬盘,可以安装,中标麒麟、XP、win7、win10。可以方便的硬切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放四个硬盘,可以安装,中标麒麟、XP、win7、win10。可以方便的硬切换了 ...

一个系统用一个盘?
有洁癖么?
据我所知后面3个系统可以一个系统一个vhd文件。那个麒麟没玩过,不知道。不过Linux系统也是可以装到一个vhd文件里的。这样也很整洁。就4个文件,4个系统。

网友A:
有点小题大做了吧。
安个琴键开关,分别控制四块硬盘的电源,用哪块硬盘就按哪个按键。

网友:
感觉还是机械的切换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小题大做了吧。
安个琴键开关,分别控制四块硬盘的电源,用哪块硬盘就按哪个按键。 ...

得双刀的,尤其怕接触不良坏硬盘,

网友B:
用Nmos直接切断GND不是更好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放四个硬盘,可以安装,中标麒麟、XP、win7、win10。可以方便的硬切换了 ...

这个怎么切换,是启动时选择吗?

网友:
老朽理解不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点小题大做了吧。
安个琴键开关,分别控制四块硬盘的电源,用哪块硬盘就按哪个按键。 ...

机械开关用久了难免接触不良,到时引起供电异常搞坏硬盘怕你哭都来不及,这种场合绝对用电子开关才合适。
关于硬盘电源切换,我有一个问题:硬盘不是还有一个3.3V电压输入端吗?到底要不要供电?我以前的做法是:12V、5V由电子开关切换后,在5V输出端再增加一个3R33模块(3R33输入/输出都加上了滤波电容),以获得3.3V电压接到硬盘,这样一来,硬盘所需的三组电压都齐备了。可是后来我的硬盘却莫名其妙出现了坏道,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确定是不是偶然事件,总之我后来就不再玩硬盘电源切换了。
附:硬盘电源接口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切换,是启动时选择吗?

按住硬盘选择按键,然后另一只手按下开机键,电源启动后,该硬盘工作,电路就锁定了这个硬盘启动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Nmos直接切断GND不是更好吗?

硬盘外壳你绝缘了吗?,绝缘了都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机械开关用久了难免接触不良,到时引起供电异常搞坏硬盘怕你哭都来不及,这种场合绝对用电子开关才合适。 ...

不需要3.3V吧,ATX电源出来不就12V和5V两组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3.3V吧,ATX电源出来不就12V和5V两组电源吗?

你仔细看下正规厂家生产的ATX电源,其硬盘接口肯定同时包括12V、5V、3.3V三组电压,如果是山寨电源,那硬盘接口倒不一定有3.3V。不管怎么说,这个3.3V应该不仅仅是为了预留而存在的。到底3.3V对硬盘而言是否可有可无,网上说法不一,也有人说硬盘能自行产生所需的3.3V。我主要想知道自己的硬盘损坏是否跟这个3.3V不稳定有关。

网友:
硬盘还是不要搞了,数据丢了就麻烦了

网友E:
按照先前那个电路做的板子,刚刚电脑又死机了,硬盘灯都不闪了,明显是硬盘失联了导致死机的,鼠标光标能移动,但是点不了任何东西,换过好几个MOS管和芯片了,还是老是出这样的问题,到底什么原因会经常出现硬盘失联的情况?我觉得每一路MOS管应该再并联一个管子作为冗余,以防其中一个MOS突然关闭断开了硬盘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先前那个电路做的板子,刚刚电脑又死机了,硬盘灯都不闪了,明显是硬盘失联了导致死机的,鼠标光标能移 ...

是不是你选的管子开启电压偏高,或是硬盘本身问题,我原来用的管子都是AO4463,这里新推荐个管子AO4447,你看看参数怎么样,或者你使用过程中测测管子压降就知道了,主要测5v,我新买的ME85P03也不好,这次准备5V用AO4447,12V用AO4423或AO4455【其实12V的开启电压一般不会出现不足】

网友:
要关机后切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先前那个电路做的板子,刚刚电脑又死机了,硬盘灯都不闪了,明显是硬盘失联了导致死机的,鼠标光标能移 ...

查资料,先拍了AO4423和AO4455,后来觉的前两者开启电压稍高点,就又拍了开启电压稍低的AO4447,回来测试,AO4423开启电压1.6,AO4455和AO4447开启电压1.8,测量计算AO4423导通电阻13毫欧,AO4455导通电阻20毫欧,AO4447导通电阻27毫欧,描述为原装,本人鉴定为非原装

网友:
SATA 电源接口是个标准,有3.3v,5v和12v, 2.5的盘只用5v,3.5吋盘用5v和12v 电源,3.3v 是给其他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