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使用白光936复刻方案组装一台只属于自己的936

楼主(2022-05-15):
前几天买了一台原装八手白光936焊台之后,由于有一些配件需要更换。于是上咸鱼上找了找,发现有复刻936的套件,顺便就买了一套,主要是想对比一下和日本原装936使用差别。
以下描述来自于卖家的描述,摘抄:
双ic温控
a2804l驱动,
德州仪器lm324运放,温控精准,
日本阿尔卑斯电位器,
晶闸管: 意法半导体。
电容:松下,黑金刚,日本红宝石。低温漂微调电阻
不得不说这组套件挺奢华,对于936焊台来讲,规格超出了原装的,正和我的口味(不计成本,就是玩)

之前的方案我也一直不太满意。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但是散热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这是原装白光936方案带来的热,让我无法忍受。
这次直接把风扇拆掉,使用fanless的方式。如同原装白光936的方案一样。发热的主要部件在左上角元件,电位器上方元件,还有右侧的电阻元件,以及变压器

发热集中在这三个地元件位

把电阻焊接到主板后部,这个散热片足以给电阻散热了,一颗足以把主板烤变色的电阻不是善良的电阻

左上角的主控就是这样,给它装一个散热。它的发热其实并不高。在主板三个主要的发热元件中应该排到最后一位。

最好解决的就是这个元件散热了,贴上硅脂垫使用前面板散热

变压器散热片,好不好用不知道,我觉得挺好看

楼主:
这样将就就能看了。对于电线的部分目前是因为买不了,运不过来。接头和开关保险插座也是运不进来。

昨天测试了一下。变压器散热器很有用。主控散热器也很不错。发热电阻被彻底降服。

网友:
楼主手工不错。
焊台变压器功率是硬道理。
支持折腾。

网友:
感觉没有之前的白色原装好啊。

网友:
现在二手也不贵啊

网友:
复刻936什么玩意?就是抄袭,说得那么高大上?

网友:
原装白光里面都没有散热风扇吧。

网友:
还没完工?等实测成品数据看看

网友:
不像是复刻的,原装的里面没有这么多东西

网友:
面板旋钮有点LOW

网友:
看着用料挺厚实

网友:
一个很普通的焊台,居然要散热风扇?是这焊台效率太低发热厉害?还是装B用?还是工艺要求?

网友:
八手的没有这么新吧

网友:
搞这么复杂?一圈都是散热片,看不到核心了

网友:
加散热风扇有点夸张,这个设计有点减分

网友:
这是怕里面的灰尘少 专门加个风扇吸吸灰 还是那句话 烙铁的灵魂就是 烙铁头

网友:
看这很足料啊 ,还带风扇,防忘关机

网友:
复刻?

复刻的意思,应该是尽可能原汁原味的全部按原产品制作

不一样了,哪怕是增加了什么,也不能叫复刻了

网友:
你说这白光干啥不出新货

网友:
复刻套件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