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退役了的电子镇流器该往哪里放?

楼主(2022-05-15):
家里的吸顶灯老旧了
——觉得不够亮了
——可能是灯罩旧了透光变差,也可能是灯管旧了发光差了。

换成了LED灯条。
拆下了原来的H灯。三套,都还是没坏的能点亮。

镇流器上的铭牌早就脱落了。

三根灯管竟然是三个牌子两种功率(清楚记得从来没有修过或更换过)。

三个镇流器倒是完全相同(晶体管是13003C)

翻一个过来瞅瞅。05年。

接下来,灯管俺知道是“有害垃圾”,
但是镇流器该扔哪儿捏?没坏耶。

网友:
led取代荧光灯了。整流器也就没用了

网友:
做电子垃圾就行了

网友:
改开关电源

网友:
估计楼主是“清楚”的记错了,整流器是一样的,灯管不一样,换过

网友:
这镇流器05年造质量不错,灯管换一茬了这管头又黑了肯定亮度弱了

网友:
居然是三基色的灯管,留着也好

网友:
拆零件玩了,也不缺个电源。

网友:
我家也有类似的灯  那时候叫羊皮灯

网友:
拆了卖铜吧

网友:
把镇流器改成预热型的。

网友:
垃圾桶,被时代淘汰的就只能进垃圾桶了,除非为了情怀

网友:
改开关电源,或者拆件用

网友:
留着拆零件吧。

网友:
将有用的零件拆掉其余的扔掉

网友:
拆零件拆件用

网友:
我买的一堆飞利浦灯管还没用完,就迎来了LED革命

网友:
当年灯管老坏。换了大牌子和预热镇流器寿命就很长了。。。

你这个明显灯管也不行,灯罩也不行。。。

就灌个新的大牌点的灯就行了,24WLED实标就很亮了,推荐4000~5500K的灯

网友:
没什么用了,扔垃圾桶吧。从小到大老师都说电池是有害物质,不能乱扔,但从来没人告诉过我要扔哪里别看现在推动垃圾分类,收垃圾的也是统统往一个车上扔

网友:
原来也用这种灯,后来嫌不够光,把灯罩拆掉,然后将日光灯 换成两个 灯座,坏了维修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