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国产的武汉中旗心电图仪导联无信号维修

楼主(2022-05-15):
2个导联无信号,影响使用,拆机后花个多小时查出了问题,然后装回恢复,报价走人

网友:
这是啥东西

网友:
心电图机

网友:
又叫人用示波器

网友A:
是心电导联线故障,还是心电板接口断裂脱焊了??
楼主分享一下维修过程呗

网友:
能修理这种设备的都是高手了。

网友:
ADS131E08,可用于电源监控和保护的 24 位 64kSPS 8 通道同步采样 Δ-Σ 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心电导联线故障,还是心电板接口断裂脱焊了??
楼主分享一下维修过程呗
...

导联线没有问题,测量导联线末端到接口并画图做记录,每个阻值都一样说明线是OK的。拆机从不正常的某个导联线开始,顺着接口往前查,有个100兆欧的贴片阻值不正常

网友B(2022-06-15):
引用 楼主:
导联线没有问题,测量导联线末端到接口并画图做记录,每个阻值都一样说明线是OK的。拆机从不正常的某个导 ...

真厉害,这种机子都会修。。。要是突然全部导联波形失常,立即又恢复,一般是哪里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厉害,这种机子都会修。。。要是突然全部导联波形失常,立即又恢复,一般是哪里坏了 ...

我也不清楚,修心电图修得也不多,不过到手的都弄好了,低电压的信号部分出问题是头痛不过一般不会坏

网友:
没头没尾,不知道啥子

网友C:
ads1298r ti专用12导联ecg  24bit心电芯片,集成右腿驱动,威尔逊中心电极。adas1000 全家桶adi面向心电脑电的14+5bit 12导联adc芯片。

网友D(2022-07-27):
引用 网友C:
ads1298r ti专用12导联ecg  24bit心电芯片,集成右腿驱动,威尔逊中心电极。adas1000 全家桶adi面向心电脑 ...

看手册感觉ADI家的ECG ADC 模拟前端设计更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手册感觉ADI家的ECG ADC 模拟前端设计更好一些

巧了,我有一块ecg的评估表,ads1298r的。要不转给你玩玩

网友:
做工,当前正常水平

网友:
没有电气集成电路的经验积累,还真的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