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索尼随身听低端电控面包机(SONY WM-FX493)

楼主(2022-05-15):
索尼随身听,型号WM-FX493,应该算是低端电控机型,面包机,全塑料外壳,两节5号电池供电,目前所有功能正常,当然也只有磁带和收音机正面,比较沧桑了

这个算正面吧

音量和耳机插孔,带线控

外接电源插口

5号电池仓

磁带仓

开拆,导电胶,手感较差

小老板,比较复杂

这个模块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哪位大神科普一下

细节看看吧

塑料壳,没档次,当然本来就是低端机

机芯,全金属的

磁头

塑料飞轮

磁头排线

超薄电机

机芯比磁带还小一截

自己用另一个随身听录了一盘纯音乐

就是用这个破随身听录的这盘磁带

网友A:
东瀛国造的这些设备是真好看

网友B:
这个低端也很多肉了,看看我今天帖子里的国货还算良心的,对比明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低端也很多肉了,看看我今天帖子里的国货还算良心的,对比明显啊。

我今天刚回复了你的帖子要磁带,也没动静呢

网友:
虽然低端机,做工还是很好的

网友:
满满的历史感,我也有一个松下和爱华的随身听,当时好贵的。

网友:
塑料机芯,低端机。

网友:
那个应该是收音机模块了。

网友:
就这低端机,也让国产的汗颜啊!

网友:
那个模块应该是磁带前置放大,耳机驱动,和无刷电机驱动于一体的一颗芯片

网友:
模电还能玩er各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瀛国造的这些设备是真好看

那不是倭寇吗

网友:
东瀛也好,倭国也罢,反正他们整的这些玩意儿,包括他们的这些工艺,不服不行啊

网友:
低端机也这么多肉,看面板功能不少,还带时钟,超薄无刷电机,一对电池至少比国产机长一倍续航,不服不行。

网友:
好多大芯片,腻害了

网友: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那种做面包的机器

网友:
那个模块有没有可能是收音机?

网友:
就这低端机也秒杀同时期国产所有磁带随身听好几条街。

网友:
楼主没见过更低端的机器————机芯与外壳融合在一起,机芯底板就是中框外壳的一部分,齿轮直接装在中框外壳上,同期的机器除了面板、背板,中框都是同一款式,不带收音功能的机器还保留着调谐指针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