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个是米沃奇什么型号电动扳手?有谁知道吗?

楼主(2022-05-15):
在闲鱼上淘了个米沃奇电动扳手。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有谁知道吗?

上面有三个灯三种颜色
拆开看了。里面很复杂。一班山寨
!没有这么复杂。
还带蓝牙。冲击厢里面还有线路板。

楼主:
不是米沃奇2855

网友:
第一眼感觉外壳是翻新的,看到最后左两半都对不上

网友:
只能说是山寨机,山寨外壳太艹烂了

网友:
山货米沃奇吧。

网友:
没见过这个款式的。

网友:
就是米沃奇2855,输出T头改了,控制板也改用286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