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锔瓷

楼主(2022-05-15):
瓷凳裂了好几年,裂缝越来越长,再不处理就成两半了。

没有铜材,只好用不锈钢板做的几枚锔钉,不锈钢板太厚了。

电磨打孔,没玩过,孔打大了点。

还是有点模样的。

一共锔了八枚钉子,没有合适的材料填坑,准备用704试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6178-1-1.html

网友A:
不如抓几条蚂蟥让它们吸在上面。

网友:
小时候见过类似的补瓷,钉子是像钉书机用的那种,较细的,黑色的,难道是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抓几条蚂蟥让它们吸在上面。

你这回复让楼主猝不及防

网友:
小时候见过,支持手艺人!

网友:
手艺真不错,填孔用塑钢泥吧

网友:
小时候在小画书上见过,电影里也看过,现在孩子们估计都没这概念了。

网友:
长知识了,失传的手艺。

网友:
强度够吗?扔了吧,小心屁股。

网友:
一个古老的技术

网友:
找两个大钢箍套吧,结实

网友:
以前见过,不过你的钉子有点短啊,我见过的 锔钉有10cm那么长

网友:
用单股的硬铜电芯啊

网友:
用铜才好塑形吧,你这不锈钢太硬了

网友:
孔太大了,不知楼主用的什么钻头?

网友:
这个坐着太不舒服了

网友:
早年看过锔匠操作,那个锔子有技巧,敲敲打打缝隙越来越密合。
不过现在很多胶水完胜锔艺,所以它不见了。

网友:
孔太大了,用吕怎么样?

网友:
你这个不标准,必须用铜钉,然后还要轻轻敲打。

网友:
用铜线敲成长菱角形,锔钉掰成这样冖,在把两个角往内收一点,锔孔先垂直打个印,再斜着打,两边打好孔,在缝隙上涂抹鸡蛋清,放上锔钉慢慢敲,直到稳固,再涂抹鸡蛋清拌生石灰,晾干就很稳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