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东成DCJZ09-10拆解

楼主(2022-05-15):
设备有点问题,拆卸了大家共享

网友:
东成还是不错的,不过现在的电钻便宜是便宜了电池都换成了国内品牌电芯,跟以前贵的时候的电芯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
碳刷电机配件比无刷好找,不用复杂驱动电路,质量比杂牌好。

网友:
东成的虽然不算最好,但还算是个干活的工具,做工挺扎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