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索尼A7/ILCE-7微单拆机图解 感觉有点费电

楼主(2022-05-15):
索尼A7一代感觉有点费电,五一在家没地方玩,拆了它看看有什么地方坏了,结果拆撕了录像按钮排线板,5月4号网上100买的排线到,组装起来了,拆机只作参考而已。图1.92MB都 上不了,那个大师帮助上个图。家睦大师指点正解!
前面除了卡口有螺丝,后面螺丝如图。

电池仓内有二颗

后盖拆除方法如图

后盖拆除后,继续拆螺丝。

拨排线

掀开录像排线板

led屏后排线拆除

注意绝缘板右上小盖板,那个地方一用劲就没了100元。

移除绝缘板后拆排线

发现左上角有个螺丝,拆了。

拨出目镜

注意还有排线

主板背面也有排线

拆下的主板

这个位置的电池仓有个螺丝

拿下手柄

注意这个排线要松开才能拨下顶盖。

顶盖就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拆断了排线

拆除支架

拆 CMOS

拆快门

这个垫片掉了很麻烦

前脸光圈模块背面

前脸

拆除后全部东西

网友A:
发帖页面有提示,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最好小于4000px,建议调整为2000Px再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帖页面有提示,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最好小于4000px,建议调整为2000Px再上传 ...

谢谢帮助

网友:
看起来是塑料卡口呀

网友B:
想知道到底有没有找到费电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到底有没有找到费电的原因了

没找到,反而花了100元,不过装好后开机快了不少

网友:
日系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数码相机直接被手机淘汰了

网友C:
大感光片应该是相机最贵的模组。好像是镜头后置快门。好的单反镜头内部中置快门。

网友D:
请问 微单取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 微单取景什么原理?

屏幕实时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 微单取景什么原理?

通过屏幕看到什么,拍出来就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感光片应该是相机最贵的模组。好像是镜头后置快门。好的单反镜头内部中置快门。 ...

哪里啊。镜间快门基本是古董级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 微单取景什么原理?

传感器一直打开接受光线
也就是上边说的,实时取景。
有点费电

网友(2023-05-31):
结构真的复杂,内部连线全靠FPC排线完成的

网友:
好怕拆了装不回去

网友:
这个复杂得很!

网友:
100花的冤枉啊

网友:
都什么社会了还玩数码相机。我的早就在家睡觉了

网友:
那条排线怎么会断呢?难道是活动位置卡滞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