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行车记录仪,不知道AV接口定义

楼主(2022-05-15):
拆个行车记录义,不知道AV口定义
是联想的HR06C型号的

网友A:
一般都是标准定义,搜下这种3.5MM插头的AV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标准定义,搜下这种3.5MM插头的AV线就行了

他是四段2.5的,不知道哪个点是12V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是四段2.5的,不知道哪个点是12V信号

AV头怎么会有12V?AV头本来就是4段的啊,地,左声,右声,视频,定义的话要找一下,地线肯定好找,左右声肯定在一起,看下线路走线也能猜出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V头怎么会有12V?AV头本来就是4段的啊,地,左声,右声,视频,定义的话要找一下,地线肯定好找,左右声 ...

他说的12V应该是倒车的信号线吧,有些屏会有默认是AV1的输入,然后需要一个信号控制才能切到AV2的倒车影像上,不过也有一些屏,是只要检测到AV2有信号过来就自动切换的,这种有的摄像头是平时不工作,当倒车时才上电然后输出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是四段2.5的,不知道哪个点是12V信号

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 ... 73f/90399588-1.html
参考一下这个,然后可以先查下四段3.5音视频复合头的定义,或者是拿表先量出公共地,然后拿个12V的可调把电流调低一点,地接地,拿+去碰剩下的两个脚,只要屏会变成无信号那那个脚就是触发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12V应该是倒车的信号线吧,有些屏会有默认是AV1的输入,然后需要一个信号控制才能切到AV2的倒车影 ...

确实,忘了这是接摄像头的,不需要音频,估计把音频部分改成摄像头供电了

网友:
倒车摄像头是5v供电的吧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个行车记录仪是双录的,所以不能用于后车可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个行车记录仪是双录的,所以不能用于后车可视了

不对吧,我回复这帖子前还专门去狗东看了同款,是配有后置摄像头的呀

网友C:
查找下线路图,看下接口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吧,我回复这帖子前还专门去狗东看了同款,是配有后置摄像头的呀

他是前后录像,不是后车可视,不能跟普通后车可视那样通过12V打开后车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找下线路图,看下接口定义

网上找不到这个机的相关资料,我点了一个脚有雾烟,但还能用

网友D:
有用的是USB摄像头的 比如我用的CM02  好像就是USB摄像头
测不出视频IN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用的是USB摄像头的 比如我用的CM02  好像就是USB摄像头
测不出视频IN

我的不是USB的,没有5V输出

网友:
最前面的基本都是5v,最后面的差不多都是地,剩下的就是声音和视频了,对调下。

网友:
找一根废耳机线自己定义下,反正接错了也没有事

网友:
前后双摄行车记录仪,视频输入口为三段3.5插头,端头到根部依次是视频输入端,3.3伏或者5伏摄像头供电,根部为共地。没有把握的话,可以找一个3.5耳机插头,一个普通摄像头外接其他电源,摄像头地线接3.5插头根部,摄像头视频输出线分别碰触插头另外两端,记录仪出图像的一端既为视频输入端,另一端为摄像头供电输出。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个接头应该专用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