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B85主板时间总是重置,查找原因成功修复

楼主(2022-05-15):
电池附近电阻氧化腐蚀烂掉了,KL7一脚也腐蚀烂掉了,电阻实在太小,用电烙铁焊的太丑了,好在问题解决了!

网友:
看板子表面使用环境不太好呀

网友:
厉害这个都能焊住。

网友:
灰尘啥的腐蚀了,啊!

网友:
放大镜有点不够用吧

网友:
灰尘若的祸。

网友:
我是不懂的,楼主就是把那个三极管的脚直接连过去?原来小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高手啊!!!我也有主板时间不正常,下次检查下

网友:
这样也给你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