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漫步者s2.1音响 不要线控器要怎么改动?

楼主(2022-05-15):
线控器坏了,不要线控器应该怎么出声

网友:
可以修复线控器的或者看看网上是否有原装的线控器配件。

网友:
能修就修修呗

楼主:
如果能搞到线控就好了
网上坏的都要140

网友:
看音频处理芯片TDA7303,由于其受线控的指令控制,故无法用简单连线替代。

网友A:
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换成2.1数字功放板,还要不了1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换成2.1数字功放板,还要不了140

好吧听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