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新能源汽车快充的原理和逻辑

楼主(2022-05-15):
不同的新能源汽车电池组电压都可能不一样,如何控制充电机电压电流,如何确认上电,充电口几个端子都是干啥的,起什么作用
有没有大神懂新能源汽车高压直流快充的原理,最好有图文介绍的

网友:
找国家标准,看国家标准最权威。。。

网友:
车载充电器,外部就只是电源,
握手信号除了协商充电功率,检测线路压降,没有别的了,

网友:
去废品站淘个回来拆开研究

网友:
和手机的快充差不多啊,每家都有自己的快充协议,有的充电器互相兼容就可以开启快充模式

网友A:
其实和手机类似,充电桩和车内充电管理电路握手,相互交换协议,完成充电。
充电桩会提供自己的参数给汽车,汽车也会提供自己的参数给充电桩。
其过程大致如下:
充电桩:你好,我是充电桩,可以提供XXX、YYY、ZZZ这些参数的电流电压,您看需要哪个?
汽车:我可以接受AAA、BBB、CCC、ZZZ这些参数的电流电压。
双方一合计,ZZZ这个参数满足条件
充电桩:那好,我输出ZZZ吧,您看可以吗?
汽车:没问题,ZZZ可以使用。
于是充电桩按参数ZZZ开始输出。
当然,这是汽车和充电桩之间的交互,实际上充电器只是提供一个电源,
真正负责控制充电的是集成在车内的充电控制电路,它结合充电桩提供的电源、电池参数确定给电池如何提供充电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和手机类似,充电桩和车内充电管理电路握手,相互交换协议,完成充电。
充电桩会提供自己的参数给汽车 ...

哈哈,这个很形象。

网友:
一看就说明对这个有研究了,都能这么形象的说出来

网友:
有一系列国家标准的.
咋协商,协商啥,数据包咋收发,都有标准的.
协议相关看 GB/T 27930-2015

网友:
专门有个CAN通信协议,是国家标准的,不过很扯淡的是国家标准的版权居然掌握在出版商的手里,你去下载还得付钱,有实体书籍好像40多页,要40多块钱,

网友:
我看车库的车主装的都很简单呢,一个小盒 子,哪有高速服务站那么大啊

网友:
车库那种是慢充,设计是8-10小时充满的,所以功率小

外面充电桩是要快速充满的,功率大,所以体积大,复杂

网友:
支流快充目前都是限压恒流(控流)充电。
主流的桩冬天200A,夏天100~150A限制。

说白了就和隔离的LED灯驱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