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贴一张自己手绘的虎牌电饭煲JKX-A100功率主板图(PCB)

楼主(2022-05-15):
多年前为了帮朋友修理他那台误插了220V烧坏了的电饭煲,搜遍了网上未能找到有用的信息,只好自己花了一个晚上时间手绘对该电饭煲功率板进行抄板,今天整理电脑翻出了它,把它贴到这里供有需要的网友参考。
对于有维修电磁炉经验的人来说,看到这块板上的那几个谐振电容、IGBT等元件,应该立刻会觉得似曾相识。我也是通过修理这台电饭煲,才知道所谓的IH电饭煲,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电磁炉。说些与电饭煲相关的话题,依我对这类电饭煲的理解,IH电饭煲确实可以使得加热更均匀,再辅助微压、分段加热、含水量检测等手段,同样的大米煮出来的米饭确实更香。央视二套消费者栏目曾经做过一期对比,价位在二、三千元以上的IH电饭煲,不论是国产货还是进口产品,最后煮出来的米饭品质相差倒不是很大。所以坛友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可以买这类电饭煲试试。
1.功率板正视图

2.背面

3.手绘的PCB

网友A:
看不太清楚,建议图片分辨率调大些。

网友B:
能不能介绍一下修复过程啊!

网友:
画这个图费心了!

网友:
楼主太有材了。

网友:
新国家标准要求中小学生学修家电,这个可以申请加入

网友:
LZ 真有耐心。

网友:
这个纯手工绘图是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清楚,建议图片分辨率调大些。

重新上传未调整分辨率之前的图片,应该可以看得清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介绍一下修复过程啊!

时间太长,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印像很深的是:
拆开后经检查,输入端的保险、过压保护元件均完好无损,但是PCB铜箔却烧断了两处,其中图中飞线的那段铜箔原设计足够宽大却依然烧毁,这点很是奇怪。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对板上的元件逐个进行了排查,又查出一电阻与二极管损坏,所幸其它元件无异常,更换损坏的元件、用导线飞线修复铜箔后电饭煲恢复正常。
上面图片是第二次损坏后拍摄的,第二次损坏拆开后看到图中那个8脚的固态继电已彻底烧毁。后续修理的事情一波三折,在这就不赘叙了。

网友:
谢谢分享
的确要用变压器的还真要防止插错

网友:
楼主确实有耐心

网友:
和电磁炉一样的维修思路,检锅脉冲有无是个检测点,

网友:
赞你一个,我以前也手绘过一个适用100CC排量的“新电源”点火器。因为那时这西太贵了。

网友:
插错电,无非就是高压部分问题吧

网友(2022-08-07):
这个资料真是好,楼主辛苦,看结构的确就是和电磁炉板基本一样的原理。原来这就是IH电饭煲啊,今天又学习到了新知识。

网友:
天呐,12年啊

网友:
这个资料很不错的。当年遇到一个。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绘出了电路图,有参考价值。早年遇到过一个松下的。

网友(2024-03-09):
同故障请问楼主压敏电阻的型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