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喜利得TE15电锤简单的清洗维护

楼主(2022-05-15):
在一朋友接手了这把电锤,到手发现外观还行,进行简单拆解清洗一下。(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
清洗干净,确实养眼,没有一点磨损,上油保养,又可以再战几年了

网友A:
真漂亮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B:
看不出来这种结构与东成的那种?好在那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来这种结构与东成的那种?好在那里

这里边基本都差不多,差别在气缸和离合那个地方,东成的就是气缸里面是活塞,活塞压缩气体撞击冲击子。这个的里面还有东西,冲击子在最前面,活塞和冲击子之间还有一个长的撞针之类的,锤皇的名声可不是吹的。

网友:
流一地的口水

网友D:
看定子线圈四角,不知是拍照原因还是受高温烧蚀比较严重,楼主仔细查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定子线圈四角,不知是拍照原因还是受高温烧蚀比较严重,楼主仔细查看了吗 ...

油污还有灰尘,简单打扫了一下。装回正常,打了孔都没有问到异味。

网友:
果然是大厂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漂亮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这只是简单的拆,冲击子离合那部分才难拆

网友:
东成款气缸里这样子,也差不多呀!

网友(2022-08-03):
引用 网友C:
这里边基本都差不多,差别在气缸和离合那个地方,东成的就是气缸里面是活塞,活塞压缩气体撞击冲击子。这 ...

东成方柄重锤那种在活室与冲击子之也有一个和活塞差不多大小的冲锤

网友:
我TE7-C在吃灰中,都是用大有5401干活

网友:
流了一地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