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系统不认第二块硬盘

楼主(2022-05-15):
win7系统的电脑两块硬盘用了一年多没有问题,突然有时读不到第二块硬盘   bios能看到,拆出来硬盘盒里面也没有问题, 给他换了一条数据线也不行,有时还进入不了系统,进入去也容易卡死 求解,拆了第二块的数据线,系统恢复正常

网友A:
你主板一共有几个SATA接口?换一个试试

网友B:
不是BIOS认到到就硬盘绝对没问题

首先主要的是开机自检 如果自检这里很慢 或者有时候BIOS都无法认出这个硬盘 那么盘绝对挂了
重要的不是OS 而是BIOS的自检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BIOS认到到就硬盘绝对没问题

首先主要的是开机自检 如果自检这里很慢 或者有时候BIOS都无法认出这个硬 ...

你说的问题都有,但我拆出来装在硬盘盒又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主板一共有几个SATA接口?换一个试试

换了,问题依旧

网友:
用软件测一下硬盘是不是快挂了。硬盘坏道过多就会这样

网友:
这表现就是硬盘的弥留之际...........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不排除电脑SATA口坏一片。

网友:
快不行了,赶紧备份数据

网友:
把数据都弄出来吧

网友:
电脑电源   是个什么水平的?    高级货(500以上)  还是  普通的  100块钱左右的货?

怀疑供电不足

网友:
替换法,换一块能用,就是硬盘有问题。又或者Bios设置不当?

网友:
拆了原来硬盘,U盘启动检测硬盘
如果检测通过,包括BIOS自检也正常,怀疑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
我还遇到过SATA供电插口接触不良的,不只是检查数据线,电源线也有可能。

网友:
LS说的对,电源线出故障的可能性也不小。

网友:
2个硬盘换线看看

网友:
也许是兼容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
硬盘的电源线接口换一个试试,大概率是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