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一个2010年之前的MP4播放器,主控是RockChip RK2606

楼主(2022-05-15):
可以看到主控是RockChip。
那个时候的主控能够支持的视频格式很少。这种设备已经被淘汰了。
普通的1000元(或者比这个多一些的价格)的智能手机,比如红米系列的手机,对于现在的智能手机而言,“吊打”已经不能够形容了。
可见摩尔定律一直在发挥作用。
"预计18个月会将芯片的性能提高一倍(即更多的晶体管使其更快),是一种以倍数增长的观测。"
假设该MP4设备是2009年的,今年是2020年。
假设10.5年(不用纠结计算的严格准确性)过去了。那么10.5/1.5 = 7。
那么2的7次方,也就是128。
也就是10.5年过去了,硬解码和存储性能增加了128倍。当然这个仅仅是估算。
存储空间是1个G。

所以,这种设备也就淘汰了。
虽然我们不能说摩尔定律继续严格正确下去。

网友A:
盲猜蓝魔rm100或者道勤dq100,这玩意应该是06年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蓝魔rm100或者道勤dq100,这玩意应该是06年的产品

你猜的时间可能是对的。
不过我手头这个是杂牌,看不出来品牌。

网友:
几年前我会把闪存拆下来加个主控板做PE盘,MLC 的,用个十年八年不成问题。

网友:
摩尔定律是不可能一直下去的

网友B:
很多之前的MP3播放器显示屏都不亮了。

网友:
做个U盘发挥下余热。

网友:
你用耳机听一下音质,会比现在很多手机都要好

网友:
我还有个昂达的MP4,也是十多年前的了,前几天测试一下还能用,就是卡。

网友:
我是酷爱爱国者PM5936,微软音效,就是FM音质比一般手机耐听。

网友C:
MP4画质不行,音质还可以

网友D:
摩尔定律针对的是硬件晶体管数量和工艺,和软件没太大关系吧

网友:
要么继续使用,要么拆了卖铜吧

网友:
手机播放音乐没有mp3好听

网友:
当年愣是憋住没买MP3  MP4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之前的MP3播放器显示屏都不亮了。

+1,一个魅族的现只能盲听

网友:
一个视频反复看太枯燥了除非是yello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4画质不行,音质还可以

那个年代的视频分辨率太低了。只是当年没觉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摩尔定律针对的是硬件晶体管数量和工艺,和软件没太大关系吧

现在的视频编码都是“硬解码”了。MPGE,ITU和Google,apple,微软都有相应的音视频编码标准。
用得最多的就是MPGE和ITU的相关标准。
所以我说“硬解码和存储性能”。